[家居] 家中老房打算装修,我把现场图发上来了,弱电箱、强电安装在哪比较好?

楼主(2024-04-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家中老房打算装修,我把现场图发上来了,弱电箱安装在哪比较好?

弱电箱内我打算留 有线电视的光纤猫(有线电视的光纤是4根线),有线电视的75Ω同轴电缆的分支器(有线电视有两路信号,有 有线电视光纤入户,还有75Ω同轴电缆)主要是有线电视有凤凰卫视(电信的IPTV没有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比好多台要好看多了),无线路由器,电信的光纤猫,

但因为是老房子,我不知这种情况,弱电箱买多大?弱电箱安装在哪? 强电箱安装在哪?   看装修相关知识,上哪个论坛比较好?我想要老房子装修项目清单,装修材料清单。
大房,小房,客厅预留 弱电线路时,我先打算  预埋 网线,75Ω同轴电缆(有线电视的光纤猫 与有线电视的机顶盒,使用了 75Ω同轴电缆和网线,要不然,不能看 有线电视的回放)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担心装修时,装修师傅把以前入户的光纤弄断了(以前遇到过新房电信入户光纤在装修时,弯成圆,结果在更换弱电箱为大弱电箱时, 电信入户光纤断了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大房,小房,客厅预留 弱电线路时,需要把光纤 预留到 大房,小房,客厅吗?

网友:
找个装修公司,花钱解决一切问题...

--------------------------

网友:
放到个方便的地方吧,开关方便,检修方便的地方

不是人大小便方便的地方,那地方潮

网友:
先确定大功率家电的强电位置,如空调房,厨房,这是强电。。。弱电相对简单,但一般不怎么用上,只要接光纤,除了必要宽带网线外,其它设置无线收发就行了

网友:
可以预埋75欧和光纤,进客厅门右下角留弱电箱,弱电箱上面1米8高留强电箱,然后就是两个寝室留光纤和同轴插座面板

网友:
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大概齐就好了
设想的时候多复杂,奈何技术发展太快
就像以前电视用同轴电缆,每个房间放到,没想到后来是互联网电视了,
本来网线给各个房间上网的,结果被网络iptv占据了,和网线还不是同一路

网友:
那厕所和杂物间是不是位置对调了?这么小的厕所只能放个马桶,洗澡怎么办?厨房也没有吗?

网友:
如果是单独的平房,还需要考虑安装避雷设施

网友:
强电放入户门纱扇后面,高度一米七八都行,弱电箱放在强电箱下面,高度60左右就行

网友:
房子不大但布局挺好,三个屋都可以睡人,还有个小厅,这样的布局真漂亮,两口子带一男一女两个娃都可以,找人好好设计设计,太实用了

网友:
房本面积是多少啊,有没有七十?得六十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