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sandforce主控,不认盘 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4-04-15):
开始是有坏块,然后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的重启几次后全部无法识别了。如果短接下,能在主板提示SANDFORCE 2000026bb

这个是主控坏了吗?如果要恢复里面的数据是否还有得救?

楼主:
如果拆了主控,TB买个差不多的2281主控焊接上去,能原地复活吗?--最主要的是不用重新量产,插上电脑即可复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拆了主控,TB买个差不多的2281主控焊接上去,能原地复活吗?--最主要的是不用重新量产,插上电脑即可复 ...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无法恢复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主要是这个SF主控太麻烦了,还要虚拟机啥的,搞不定……唉
听别人说换个同样主控换上就不用量产有一定几率,然后我去TB看了下居然没有这个主控,都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无法恢复数据了

找PC3000的大佬这个还有得救吗?
盘根本不值钱就是数据……

网友C:
还要数据,有点理想化了

网友D:
重新虚拟机量产可复活,sandforce数据恢复难,实在想恢复数据,找小飞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数据,有点理想化了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虚拟机量产可复活,sandforce数据恢复难,实在想恢复数据,找小飞机试试 ...

找人试过了,自己也尝试虚拟机装CENTOS,简直要命,麻烦的要死,算了,唉

网友E:
看描述主控没坏,应该是固件问题,重新开卡可以复活,但是数据就没了。如果之前是原始盘没开过卡,先试试30分钟大法,看能否恢复认盘,以前Intel 520的固态可以支持此法,也是sf主控

网友:
sf换主控也没救

网友F:
主控应该没坏,换主控应该也不行的,感觉不是主控的问题,而是里面的固件出问题了数据不好说了

网友G:
建议还是找小飞机试试,或许还有机会

网友:
虚拟机或实体机开卡吧

网友H:
sandforce的数据恢复还挺难的,主控有压缩,如果不保数据直接开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描述主控没坏,应该是固件问题,重新开卡可以复活,但是数据就没了。如果之前是原始盘没开过卡,先试试30 ...

大佬,30分钟大法是什么?星宿老仙的什么魔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控应该没坏,换主控应该也不行的,感觉不是主控的问题,而是里面的固件出问题了数据不好说了{:013 ...

已经放弃了,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还是找小飞机试试,或许还有机会

请问小飞机是啥?是论坛的大佬还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sandforce的数据恢复还挺难的,主控有压缩,如果不保数据直接开卡就行了

放弃了,杯具了。盘不值钱15年的,重要的数据,现在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木有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