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农用喷雾机改装电池问题求助

楼主(2024-04-15):
农用喷雾机求助,爸妈在家种了十几亩地,现在到了打药除草的季节,电动农用喷雾机,打了一两桶水就没电了,充电一上午只能用半小时,很影响打药除草进度,去年刚买了一块电池,用了1年就不行了,某宝和多多都有卖电动喷雾机电池组,但是这个价格高的离谱,想着手上有很多18650电池,自己组装一个12v锂电池组,言归正传,直接进入主题

想买块电池保护板,目前手上有15颗18650,内阻都一致,
我的计划是3串5并,保护板上的b1和b2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要接那两根线, B1和b2在线路中是起什么作用,按我的理解,只需要接上正极和负极就行了,各位大佬希望大家指导一下,或者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做好防水,容易生锈,修穿了就完蛋

网友:
这都不知道还组电池你快歇着吧

网友B:
5并超过10AH了,比原配7AH工作时间更长了

网友C:
用无人机打药省事省力还高效。

网友:
搞那么复杂,一只电动车电池就解决了,比你锂电好用,就问你能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并超过10AH了,比原配7AH工作时间更长了

果然是大佬,原配的是8安的电池,真差劲,打3桶水就没电了,三个一串,5个一并,刚好15节电池,我的b1是不是要在5并中间串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无人机打药省事省力还高效。

一台无人机,动辄几万,种地要能挣钱,那我也回家种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防水,容易生锈,修穿了就完蛋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
组电池需要学习的东西不少那个好像是均衡电路吧

网友:
如果这个图还看不懂,还是不建议你自组电池

网友:
如果这个图看不懂,还是不建议你自组电池,危险

网友:
从总负极开始数第一节正极B1,第二节正极B2,
我自己组的3串7并,跟原来铅酸电池外壳一样。

网友:
7AH铅酸电池重量2.5kg,换成锂电池大概是1.1kg,容量可以翻倍。

网友:
上个月刚组了一个 70多颗18650  抽水能用24小时

网友:
之前一个小牌20V电池包,拆开电路板上竟然无平衡冲

网友:
B-和B1接锂电A;B1和B2接锂电B;B2和B+接锂电C

网友:
我改的大单体 国轩 的4并刚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