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下手了40135

楼主(2024-04-15):
本来是想15串组48V的,后来听说那个充满稳定只有3.4V,还是用16串组,带螺丝柱,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网友A:
全新的吗?多少钱一个

网友B:
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拆机的宁德原厂23年模组16s132ah的,卖家说超容,但尴尬的是我现在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吗?多少钱一个

说是全新,我想应该不是的,反正试一下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拆机的宁德原厂23年模组16s132ah的,卖家说超容,但尴尬的是我现在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测 ...

等我装好放在车上试一下就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新能源汽车拆机的宁德原厂23年模组16s132ah的,卖家说超容,但尴尬的是我现在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测 ...

能否PM购买链接和价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PM购买链接和价格?谢谢

闲鱼购买的,价格为2200元不包邮,搜一下,还是挺多人卖的,对比退役的通讯电池还是挺贵的,那种退役的通讯电池只要1000出头就能买到48V100A的,而且是成品,我这个到手还得自己加装保护板。

对比退役通信电池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电芯质量好点吧,但这个也说不定,买这种电池本身就是拼人品

通讯后备电池本身都是电车退下来的梯次电池,又经过后备电池厂重新组装,再供使用,再次退下来,已经是退下来两次了,质量堪忧,不过运气好也能买来品质非常优良的。

网友D:
肯定要16串,其实这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后面有坏的可能,如果坏了一串,很难找到一致性差不多的电池更换,16串的话,直接改成15串的就行。15串的话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16串,其实这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后面有坏的可能,如果坏了一串,很难找到一致性差不多的电池 ...

我想直接上16串,问题应该不大,我就用原来的锂电充电器,充满54.4V,除以16也就是3.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