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硬盘损坏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

楼主(2024-04-15):
如何避免录像机硬盘损坏?
如果上面有重要数据,但是硬盘坏了,是不是一件特别让人抓狂的事情

网友:
数据恢复啊!

网友:
与时间有关,可能性非常之少,

网友:
我们工厂基本都是断电损坏

网友A:
录像机24小时工作,遇到电源性能不良,硬盘就会损坏。

网友:
如果有条件,给录像机配个UPS,保障电源

网友:
机械硬盘不怕自然损坏

网友B:
硬盘有问题录像机会报警的

网友:
多大点事 我换录像机 一个用的全新录像机全新硬盘 一个用的拆机硬盘全新录像机结果 全新硬盘是坏的直接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问题录像机会报警的

识别不到硬盘报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24小时工作,遇到电源性能不良,硬盘就会损坏。

电源性能表现不良,具体是什么表现?

网友C:
录像机里面硬盘有重要数据,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里面硬盘有重要数据,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偷拍啊,哈哈
当然有稳私了

网友:
录像机里可以查看硬盘健康的,警告了就快点备份数据

网友:
要想硬盘长寿,三件事:1、电源要稳,一般这个除了什么杂牌录像机,都可以做到 2、散热要好,别机柜里面塞的满满当当或者桌面上大太阳暴晒着,能阴凉就给挡上点,有空调电扇的也照顾照顾 3、硬盘录像机和电脑不一样,硬盘读写频率很高,所以没事别搬动,别震动,找个稳定没人碰的地方搁稳妥了,有什么电机马达震动的东西离它远点。这样硬盘基本不会坏。

网友D:
录像机不要和大功率电源用一个插座   避免电压波动

网友E:
没啥好办法,使用时间造成的老化性下降,方案就是定期更换硬盘,大型数据中心,银行就这么处理。
突发性损坏也可以用外接磁盘阵列备份来解决,但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录像机不要和大功率电源用一个插座   避免电压波动

用2个插座也会有影响?

网友:
机柜风扇的震动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好办法,使用时间造成的老化性下降,方案就是定期更换硬盘,大型数据中心,银行就这么处理。
突发性损 ...

突然性损坏一般是电源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