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枪机摄像头开拆并恢复密码

楼主(2024-04-15):
厂区有一个车间搬迁走了,留下几个大华枪机,被我们扫回来了。上电插网线,用软件搜索到了IP,不出意外的密码不对。然后各种找资料,都没说清楚这个怎么恢复密码,有一天无意发现一篇文章,讲的是类似这个摄像头的恢复密码方法,不死心的我,又一次拆开,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恢复出厂设置的接口。下面就是一张张图片。

枪机外形:

拆除顶部防雨盖固定螺丝:

用螺丝刀顶出前脸盖板:

拆下4颗螺丝:

拆下组件固定2颗螺丝:

找到线路板上的这个按钮:

(另外2个这地方是过孔,没装开关),先通电30秒,用软件搜索出摄像头IP,不断电的情况下,按住恢复按钮10秒,再松开,等待30秒 就能重置。输入默认IP:192.168.1.108,然后就是重新输入密码和手机号激活。

网友:
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
不错,竟然里面隐藏开关了

网友A:
感谢分享  大华找密码挺麻烦的  上次问了一回只能返厂  不能线上申请

网友:
这个实用,建议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物理开关还行,海康的除了走微信就没其他方法能恢复了

网友:
论坛高人多

现在的更人性化了带按键开关,以前的要用镊子短接

坛友们的合集:

拆解大华摄像头并清除密码恢复出厂设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845-1-1.html

已解决,附解决方案!大华网络球机重置密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0838-1-1.html

大华1235M-12 网络摄像机强制密码重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562-1-1.html

拆解大华HFW2125B摄像头 附修改密码复位触点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144-1-1.html

大华枪机摄像头开拆并恢复密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740-1-1.html

网友B:
恢复了原主人不知还能不能在A pp上查看呢?

网友:
里面隐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了原主人不知还能不能在A pp上查看呢?

应该可以看到

楼主:
他也没密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大华找密码挺麻烦的  上次问了一回只能返厂  不能线上申请

下次就把那种隐藏起来的复位点发出来

网友:
实践经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