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元器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15):
BTA16-800、BTA16-800B、BTA16-800C、BTA16-800BW、BTB16-800等等有什么区别呀?

BTA16-800,可以用其它代替么?
挂烫机上一个可控硅爆了,不知其它能不能代换

网友A:
这都是可控硅,BTA16-800XX,BTA代表TO-220绝缘封装,16指16A,800指耐压800V,后面XX有B\C\CW\BW等,代表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可控硅,BTA16-800XX,BTA代表TO-220绝缘封装,16指16A,800指耐压800V,后面XX有B\C\CW\BW等,代表 ...

你说的几个参数我都知道,不明白的就是BTA、BTB区别,还有后面的字母区别,比如触发电流不同等等,哪个能代换哪个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几个参数我都知道,不明白的就是BTA、BTB区别,还有后面的字母区别,比如触发电流不同等等,哪个能 ...

BTA是指散热片不带电,BTB是带电的,触发电流和电路有关,你可以看看可控硅的控制电路计算下,也可以发出来,我给你算算。

另外可控硅炸,可能负载上有短路地方,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炸的,要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