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烫机上的可控硅爆了,这几个元器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15):
BTA16-800、BTA16-800B、BTA16-800C、BTA16-800BW、BTB16-800等等有什么区别呀?

BTA16-800,可以用其它代替么?
挂烫机上一个可控硅爆了,不知其它能不能代换

网友A:
后缀不同是有点区别的,建议查阅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缀不同是有点区别的,建议查阅规格书

要是很容易查到就不来问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很容易查到就不来问啦

随便换吧,a绝缘 b不绝缘,尾巴那个是栅极触发电流

网友B:
看你哂的图是 220V,1580W
应该 BTA10,BTA12 也可以代用。

网友:
能人辈出,这是触发电流不同吗

网友:
https://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BTA16

很容易查到

网友:
应该可以替换的吧

网友C:
不小心点下  55家元没了。这生意头脑不错啊

网友:
都差不多,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
quX宝搜到后,到下面去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哂的图是 220V,1580W
应该 BTA10,BTA12 也可以代用。

好的,还是换原来型号吧,好像价格都差不多,都是几毛一两块钱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是换原来型号吧,好像价格都差不多,都是几毛一两块钱而已

功率1580W而已,
原厂用BTA16 都爆裂成这样,
你可以自己添加可控硅的散热片。
我自己设计的 3000W电热水龙头控制板,
才用双可控硅 BTA12,
就使用许久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0506-1-1.html

网友D:
烧的场面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小心点下  55家元没了。这生意头脑不错啊

不是我设置的

网友:
选电流大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的场面壮观

是啊,烧的这么历害,有可控硅也不好修。

网友:
楼主的这几个型号,感觉区别不大,应该能直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