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弄离网光伏系统,泰琪丰的逆变器怎么样

楼主(2024-04-15):
打算弄离网光伏系统,对于逆变器这一块不怎么了解,有一个坛友推荐古瑞瓦特,查了下,这是家光伏逆变器的头部企业,质量应该是比较过关的,但其离网型的逆变器保修只有两年不像并网型的是十年。

另外就是在某鱼逛的时候看到其推了这个泰琪丰的逆变器,找了下论坛的信息,有坛友提到其MPPT控制器,比较便宜实在,但论坛里关于他家的逆变器没有任何信息,网上的信息也非常少,不知道质量功能怎么样,能和古瑞瓦特的看齐吗?它家的离网型逆变器倒是三年保修。

另外就是价格,泰琪丰差不多相同功率的机器普遍要比古瑞瓦特便宜个1/3左右,价格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2024-06-12):
这几天,我也在搞家里离网光伏发电。一个朋友他自己几年前就搞了,还不错。逆变器到时买和他一样的。

网友:
我是自己做的线性逆变器(工频), 8个KW,带过6KW测试过, 后面怕炸没敢上了, 连续工作五年,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
光伏系统一直弄个可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2024-07-24):
泰琪锋当然不如 迈瑞和古瑞,华为等一线品牌的质量,你自己估摸着买

网友A:
泰琪丰最便宜了……双MPPT输入,11KW输出的3000出头。还有一家混网的,就是逆变满功率了能用市电补,同功率价格比泰琪丰贵1K左右,但是混网我怕逆流,虽然有CT环,还是可能会逆流一点点……或者CT故障那就逆大了闯祸麻烦的这几天选这些东西选的EMO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A:
泰琪丰最便宜了……双MPPT输入,11KW输出的3000出头。还有一家混网的,就是逆变满功率了能用市电补,同功率 ...

CT或者电表类方式是无法基本0逆流问题

网友:
逆变器还是要买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琪丰最便宜了……双MPPT输入,11KW输出的3000出头。还有一家混网的,就是逆变满功率了能用市电补,同功率 ...

可不可以这样做。就是逆变出来的电压比电网的低一点。这样是不是就不会了。还有一个就是把电网的电变成DC 再过一个逆变。不就是双电源也不会逆流了??我感觉防是可以防的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