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DC62;V6吸尘器电池,马来西亚产品难拆,21.6V 2100mah~

楼主(2024-04-15):
带微动开关的电池你见过吗?蓝灯、绿灯没问题。
机主说感觉电池不耐用,体检一下。
绿皮,索尼?内阻16,6节一致性不错~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拆过两三个 确实难拆,需要一圈插入卡片

网友:
然后  重新换电池?

网友A:
这个我熟哈哈,换电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熟哈哈,换电芯吧

动力电池在25毫欧以内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在论坛看过说,戴森的电池管理中带有自毁程序,如果检测其中电池有故障了,就锁死控制板,使其自毁杜绝你换电芯,然后就只能买新电池组。

网友D:
17A的工作电流,使用时随着电池电压下降16毫欧的电阻会有一部电能无法释放,内阻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A的工作电流,使用时随着电池电压下降16毫欧的电阻会有一部电能无法释放,内阻偏大了 ...

是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在论坛看过说,戴森的电池管理中带有自毁程序,如果检测其中电池有故障了,就锁死控制板,使其自 ...

锁了之后可以刷机解锁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在25毫欧以内不是正常的吗

这款Sony的是12-13

网友:
小于等于12毫欧是比较好的状态,max挡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以前在论坛看过说,戴森的电池管理中带有自毁程序,如果检测其中电池有故障了,就锁死控制板,使其自 ...

你看看熊老板的贴子,可以解锁,高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Sony的是12-13

那就这款电池不行了哦,低内阻的电池原装的贵啊

网友:
高端货做工还真是不一般

网友:
还真是不一般

网友:
电池是大头

网友:
这电池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没修过戴森的产品!貌似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我收了个绿联的V7电池,2500毫安时的,充放电正常,没机器,不知道咋样,看看壳,应该是没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