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 收录机飞轮旁边的机构作用

楼主(2024-04-15):
拆修一台便携式收录机,故障为上电开机,电源灯亮,磁带主导轴不转,供带轮/卷带轮不转,收音FM/AM均无反应。

把机芯拆下,按下播放键,看到主电机旋转,飞轮不转,应该是连接带已老化松弛。

重新拆装连接带,按下播放键,拨动飞轮有时会转,几圈后就会停下,明显有摩擦声,仔细观察,看到飞轮位置,有暂停键的机构(白色棍装结构的)连有弹簧顶起一个小帽,紧挨着飞轮底

盘,摩擦声从此而来

问题来了,这个紧挨飞轮底盘的小帽,是干什么的,能否拆掉不用,为啥增加摩擦力,难道跟改善抖晃率有关?

补充内容 (2024-5-1 19:19):
已破案,被弹簧顶起的小帽(凸轮定位钉)裂开了,所以脱出来了,顶到了飞轮上
目前将塑料心状凸轮,凸轮定位钉,压簧都拆出来,装不回去了

网友:
那个塑料件坏了吧?我感觉另外一边应该是卡在机芯上,爪没了,就弹出来了贴上飞轮了。

网友:
感觉那个白色应该是个铆钉,正面这边估计断掉了,被弹簧顶起来之后擦到飞轮了,对应位置磁带仓看看是不是有个过孔。

网友:
白色小帽是都定在机芯上压弹簧的,与飞轮有一定距离,你这个可能断了或者脱出来了。

网友:
白色的小帽是松脱了,顶在飞轮上。

网友:
这个紧挨飞轮底盘的小帽不应该出现在现在的位置,仔细观察机构分析复原。

网友:
必须更换这个小零件才可复原

网友:
時間長的機器,就怕有些塑料零件碎裂。

网友:
录音机肯定不会设置这样的摩擦部件的,要不然没多久就磨没了
我也是倾向于断掉,被弹簧顶住了

网友:
卡带自停机构。避免磁带发生卡涩时收带轮把磁带拉断。

网友:
起快速停止的作用

网友A:
那是暂停键的锁定,放开结构,用你小起子,把上边的小白帽向下压一下即可,有时塑料件老化,压下还能起来,在白帽中间轴部分,滴点胶水,就好。

网友B:
这机子应该是TEA2025功放的,9几年我家用的就像这样的

网友:
感觉12楼说的是对的,是暂停键用的。

网友:
那个塑料件坏了吧?我感觉另外一边应该是卡在机芯上,爪没了,就弹出来了贴上飞轮了

网友:
老产品了,已经记不得以前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暂停键的锁定,放开结构,用你小起子,把上边的小白帽向下压一下即可,有时塑料件老化,压下还能起来, ...

看了下,确实是暂停键的锁定,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也是小帽弹出来了

昨晚干脆将棒状结构+小帽+弹簧拆下来了,一探究竟,结果是

小帽是标准圆形,棒状结构的凹槽是个椭圆形的,也没法下压严丝合缝的安装,也是醉了

实在不行,只能不要暂停键的功能,拆除该结构,平时听歌时也几乎不用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38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确实是暂停键的锁定,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也是小帽弹出来了

昨晚干脆将棒状结构+小帽+弹簧拆下 ...

不能严丝合缝的,中间有小弹簧,间隙挺大的,没活动间隙没法工作,去掉,没暂停也不误事。

网友:
弹簧上面的白色塑料应该是按压下去卡住的,老化脱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应该是TEA2025功放的,9几年我家用的就像这样的

不是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