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广信QX-R200拆解

楼主(2024-04-15):
广信QX-R200,IPQ5000+QCN6102+QCN8337,,,128M+256M(内置)

低配AX3000系列

外壳有点大,,应是方便散热,,,这方案热量感人,,和早期的BCM有得比,,,热得漏油,,学K3?

标牌,,运营商定位399大洋

正反面

好大一块散热,,有点份量

空USB2.0位

IPQ5000   CPU,DMIPS值应在4600左右,集成256M内存,2.4GWIFI

QCA8337交换芯片

QCA6102,5GWIFI,,,KCT8539S无线功放(性能一般)

128M东芯NAND

性能很一般。。。挂载在华硕路由下级,显示路由器名称是OPENWRT,, 连名称都没修改

后期应可以玩OPENWRT,,加的USB也是2.0,,也就是外接打印机用用

楼主:
升级界面和OPENWRT一样,,,固件简洁,,无法固定设备IP

网友:
加USB还要加零件吧

网友:
USB上应该是缺元件

网友:
主控集成256M内存,没集成交换机。

网友:
有交换机就完美了

网友:
这么大的散热器确实很感人!

楼主:
DS35M1GA-IB,,1.8V

准备试试这个编程器,,,读取,备份,和写入
改H3C NX30,,硬件一样,,
有空还可以刷红米AX3000,,OPENWRT无线驱动还没完善

楼主:
管理页面

网友(2024-05-20):
好久没关注路由器了听说wifi7都出来了。

网友:
联通vs010换壳,可能差个nan内存型号不同,不过都是128MB

网友(2024-08-11):
请问读写这个nand,需要神型号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