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柯达相机镜头似乎有问题,导致无法开机,应该怎么修?

楼主(2024-04-15):
为何镜头问题,直接能导致无法开机呢

网友:
找老师傅修

网友A:
我一个索尼相机对焦的齿轮断了一个齿,变焦对焦时有明显的声音,但是还是会准确变焦和对焦,也就是马达会辛苦一点,多转动。你这个受阻要凭感觉是马达有没有工作?没工作,马达可能烧了,如果马达工作,镜头没动静,额能齿轮卡主或者坏了。

网友:
镜头进灰尘或异物,镜头自动对焦卡住了

网友B:
马达齿轮卡死或者对应的FPC排线断裂了。

网友:
看这提示,可能是一种复位开关传感器检测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索尼相机对焦的齿轮断了一个齿,变焦对焦时有明显的声音,但是还是会准确变焦和对焦,也就是马达会辛 ...

你怎么知道齿轮断了一个齿的?

是不是把机器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齿轮卡死或者对应的FPC排线断裂了。

马达齿轮卡死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齿轮卡死或者对应的FPC排线断裂了。

马达卡死一般是什么故障,为何会卡死?

往机器里面灌缝纫机油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拆开看下就知道了。以前一台明基数码相机也是卡死了,拆开重装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齿轮断了一个齿的?

是不是把机器拆开了?

是的,拆开了,苦于找不到材齿轮更换,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修复,装回之后就这么闲置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下就知道了。以前一台明基数码相机也是卡死了,拆开重装下就好了

你的明基数码相机是长焦相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拆开了,苦于找不到材齿轮更换,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修复,装回之后就这么闲置放着。 ...

相当于报废了?

不能找到一样规格的齿轮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明基数码相机是长焦相机么?

不是

楼主:
是微单?

换个镜头是否又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报废了?

不能找到一样规格的齿轮么?

是马达轴上的齿轮,一时找不到替代的,要替换或者维修还要更精细的拆修,是个很老的相机了,就没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微单?

换个镜头是否又能正常使用?

不是微单,一般消费级的数码相机,3倍光学变焦。当时拆了重装一下就好了,没换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