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该线性稳压电路,降低压差,增加带载能力?

楼主(2024-04-15):
问题1.如何修改输出电压为12V?
问题2.如何减小输入输出压差,粗测有2V左右,能不能降低到Vce 的基本0.6-0.7V左右?
问题3.如何增加带载能力?输入个15V,按现有电路,输出4.3V,现在的带个20mA,输出电压就跌的很厉害了。跌了1V不止,再增加输出带载,电压基本可以跌到很低。
求高手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反馈原理。

网友A:
问题1,如何修改输出电压为12V?

更换稳压管D3为12.6V稳压管

问题2 ,如何减小输入输出压差,粗测有2V左右,能不能降低到Vce 的基本0.6-0.7V左右?

输入输出压差不能降低到0.7V,压差小了,电压波动时无法稳压,如果输入电压稳定,可以换成PNP稳压电路,压差可以降低到1V左右,正常的线性稳压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压差大都是3V或以上。

问题3,如何增加带载能力?输入个15V,按现有电路,输出4.3V,现在的带个20mA,输出电压就跌的很厉害了。跌了1V不止,再增加输出带载,电压基本可以跌到很低。

   可以再加一个13001或13003和原图上的组成达林顿管,就可以增加带载能力,13003的放大倍数太低,再加上前级驱动电流太小,容易造成带载能力低

这个电路一般是用在大范围输入电压的小电流稳压电路,比如电压表头的供电电路等

网友:
换成比较器或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如何修改输出电压为12V?

更换稳压管D3为12.6V稳压管

途中13001 直接替换成MJD122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