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垃圾堆里发现一个黑盒子,拆出了一个激光二极管

楼主(2024-04-15):
可以用lm317驱动吗?用18650接电阻可以点亮吗?

网友:
试一下用两节5号电池串起来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电容是25V的试下12V

网友:
看着扫描枪上的

网友:
复印机上的,不可见光,小心小心小心

网友:
选择好电源电压,防止烧毁激光头。

网友:
弄个恒流电路试试

网友:
京瓷的,可能是打印机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