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58D到手初体验

楼主(2024-04-15):
新表已到手,简单体验了下,基本是槽点大于优点
优点是高分辨率,低价,屏可视角度完美,转盘手感好,自动背光
槽点是:用料过于节省,与其高精度测量的定位不匹配,没有上排阻,没有外置基准,输入保护不到位。
另外发现两个质量问题:1是笔座设计有灯光提示,我这个到手就是坏的,v孔不亮。
2是接触不良,转盘由毫伏打到电压挡时有一定概率会断电全显。
如今大厂没有动力去推手持表新品,似乎除了选择质次价廉的低端表,就是高价洋表,中端表实在没几款选择。天宇这表虽不理想,值得鼓励。

楼主:
是不是3131不确定,这个是64脚,3131是44或48脚的。右上角是24c08存储器,右下可能为ES5

网友A:
我最关心的是电阻档的走线,也就是电阻读数是否包含V片电阻。我那zt225打到电阻档,每次随机拥有0.xx欧姆的底数,连三位半都打不过。

网友B:
卧槽,还要点B脸吗,这货走线好像就是DTM0660,太奶奶的,居然从6000字硬生生拉到了60000字,还是宏康玩的花啊,真是三观毁一切了,过几年会不会有厂家出199999五位半的DTM0660台表啊,我的妈呀,真是无语了

网友C:
锰铜丝都换贴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还要点B脸吗,这货走线好像就是DTM0660,太奶奶的,居然从6000字硬生生拉到了60000字,还是宏康玩的 ...

怀疑过0660,过于离谱没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关心的是电阻档的走线,也就是电阻读数是否包含V片电阻。我那zt225打到电阻档,每次随机拥有0.xx欧姆的 ...

之前有个拆机图,当时看了一下,不包括v片电阻。但那个分支的位置有点让人没法评价,说不懂吧设计上开关又在分支后,说懂吧分支又不在插座处。

网友B:
1.是闭壳校准吗?
2.能分量程校准吗

网友:
赞赞,测量速度怎么样?

网友:
R10 C3 分压电阻线路分析 ,4-5脚接前端滤波电容,8脚开始接分压电阻,感觉跟我的DM1106差不多,难道真是DM1106?

网友:
期待下一个60000的表

网友:
现在这种没有安全保护电路的、把芯片内部用于调节有效数的AD余量用来强制增加显示位数、外观玩具还争相模仿的行为大行其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锰铜丝都换贴片了。。。。

贴片电阻本身的性能不一定差。特别是这个看起来还是是金属箔的。这个表的问题的是布线,检流电阻的布线讲究的地方很多。

网友:
看来不值得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还要点B脸吗,这货走线好像就是DTM0660,太奶奶的,居然从6000字硬生生拉到了60000字,还是宏康玩的 ...

那真那样,坛友找修老师校准的话,修老师会疯掉,一个调节单位就跑几个字十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闭壳校准吗?
2.能分量程校准吗

按住hold和func打到电阻挡,再连续按hold会出现cal,然后开始自检,看起来和0660是一样的。具体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锰铜丝都换贴片了。。。。

私信你了,盼回复地址

网友:
肯定不是hy3131。
hy3131要配单片机用,这里就一块芯片+一个显示驱动芯片。看着真的像0660,但我记得0660都是没有峰值检测功能的,难道又魔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片电阻本身的性能不一定差。特别是这个看起来还是是金属箔的。这个表的问题的是布线,检流电阻的布线讲 ...

就这用料做工,金属箔?想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