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把原来高电压烧坏的U盘里的闪存颗粒 搬到空板上,没有焊好搞乌龙

楼主(2024-04-15):
把原来高电压烧坏的U盘里的闪存颗粒 搬到空板上,没有焊好搞乌龙,以为颗粒坏了?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脚和铜箔的电阻。。后来发现几个脚没有焊好。

竟然识别了,然后经过50分钟量产,8G的黑片。哈哈。
速度很慢,比较稳定。够了。

============================
这是原来的板子信息。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199E29FD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B

产品制造商: Generic/Generic
 产品型号: Autorun Disk/8GUDisk
产品修订版: 8.00/8.01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AU6989ANL [E50B] - F/W 2A0E
闪存识别码: 45DEA4827656 - WDC(西部数据) SDTNPMAHEM-008G - 1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PMAHEM-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PMAHEM-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A4827656        --------

======================================================================

新板子信息: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D [F700] - F/W E756

闪存识别码: E0E0E0E0E0E0   30100

闪存识别码: E0E0E0E0E0E0 - 1CE/单通道 [SLC]

========================================================

TSOP48,后来一个腿,一个腿的测,发现好几个没有焊上,是吊在那里。

然后焊好,甚至有个脚的板子铜皮都要掉了。

楼主:
这是让人吃惊,我是很仔细的烙铁一个一个的焊的

哎,人不能过于自信,自信有时候一点都不准确

正在低格,,,旁边是高压烧坏的,,

这个闪存是没有字,但能识别,以前我也量产过

楼主:
另外一个烧的U盘是雷克沙V30,据说是降级片镁光的,能用在SM3281BB的板子上买?

或者谁有SM3257的旧芯片空板子,可以卖的

楼主:
量产完成,必须低格的。。。

应该是非常慢的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6387
设备序列号: C519CE68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8.07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D [F700] - F/W FA00
闪存识别码: 45DEA4827656 - WDC(西部数据) SDTNPMAHEM-008G - 1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8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SDTNPMAHEM-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SDTNPMAHEM-008G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DEA4827656        --------
--------        --------
--------        --------
--------        --------
--------        --------
--------        --------
--------        --------
--------        --------

网友:
这个应该没啥焊接难度吧,3267好像有。

楼主:
所以,相当部分闪存不识别,是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相当部分闪存不识别,是没有焊好。

你真是牛人,天天搞这些玩意 ,是退休了吗?你真是牛人,天天搞这些玩意 ,是退休了吗?你真是牛人,天天搞这些玩意 ,是退休了吗?

网友:
8G???你是在练手艺吗?

网友:
浪费这板子了

楼主:
不浪费,刚好救了烧坏的U盘,也是安国的老主控

楼主:
用速度优先量产了下,低格,但速度写也就是10,读20,这片子质量就是个黑片

网友:
你这刚好练手,我有个128g的u盘虚焊了认主控不认id,有烙铁不知道咋焊

网友A:
TSOP啊,好久没玩了,记得每次焊接之前,都得用裁纸刀背面压一压引脚,调整一下宽度,就不会出现翘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啊,好久没玩了,记得每次焊接之前,都得用裁纸刀背面压一压引脚,调整一下宽度,就不会出现翘脚的情况 ...

这个板子反复了3次,哈哈,一直以为闪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