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特殊用途的电池

楼主(2024-04-15):
海南客户发来 找我维修
7.2伏镍氢电池组 9节五号
我给拆掉后用2并2串14500加个保护板搞定
做个样品发给客户测试 期待后面大订单

网友:
二合一,包装不错

网友:
呃 客户用原来的镍氢电池充电器充现在的锂电没问题吗?还有锂电是要用保护板的 镍氢倒是没见过用保护板的 是不需要还是镍氢耐艹?

网友:
不怕用家充爆炸?

网友:
应该再做个配套的充电器。

网友:
特殊用途的电池你用锂电会不会不符合人家特殊的要求

网友:
改装还要送充电器才行

网友:
俺其实很好奇
这是个什么高端电子设备

网友:
这个还是要小心, 万一在高温环境下运行, 会爆掉的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
6节5号电池吧,

网友:
几个方面:1、充电器的问题,要换锂电的。
                 2、这个是不是特殊场合,有本安要求,不是能随便换的

网友A:
有的镍氢充电器只有200多毫安恒流,不能换锂电。建议换镍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镍氢充电器只有200多毫安恒流,不能换锂电。建议换镍氢电芯。

没事 充电器功率大哦  保护板也安装了 不怕

网友:
这是什么上的电池。。。

网友:
客户是法医?

网友:
又赚银子了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干活方便,保护板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特种设备用,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我数学不好,请问9节镍氢如何排列组合才筹够7.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