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2368双向100W超级快充带数显

楼主(2024-04-15):
先来张楷览图:

用来给笔记本、手机充电非常哇塞,毕竟现在手机充电功率动不动就是100W+,做出来成本估计100元(电池+外壳+主板),主板成本只有快充板15元+OLED 屏幕8元+主控4元=27元,在某宝只是快充板都要50多,所以还是自己动手省钱还有乐趣。
电路图:

PCB板:

这是在嘉立创免费打的样片:

这是焊接好的样子:

我是用的两片堆叠,可以实现边充边用,可以做到双向200W:

显示模块孔位都能对上,直接堆叠就可以用了,两片快充板+一块显示模块不超过21mm,所以非常适合21700和18650的电池,估计4串盒子大小为130mm*25mm*75mm,和普通2万mAH的充电宝差不多大,但功能更强大。外壳还没到,到了再补图。

这张图,上面那个是以前做得SW3518s桌面充电器,对比数据还是很准确的。

展示完了说说优缺点:
优点:1、双向快充达100W,可以兼容笔记本充电,速度快;
           2、体积小方便携带;
           3、带数显,实时显示电量、电压、电流、功率,适合强迫症;
           4、节约成本,网上卖的要200多,还不能边充边用,这个可以实现边充边用。
          5、发热可以接受,不烫手,如果结合铝合金外壳散热,就更不热了。
          6、待机功耗10ua左右,按键随时查看数据。
缺点:
1、i2c读取数据不是很稳定,返回的值波动较大,比起SW的确实要弱点;
2、不带按键唤醒功能,要实现按键功能,只能用主控写代码实现
3、芯片读取满电状态逻辑不合理,如果电池性能太差,降压太快的话,显示没电了,但充电逻辑认为是满电,所以要用的话,需要电池放电能力强,单板使用至少要5A以上放电能力。
这是嘉立创工程文件,想折腾的网友可以免费打板来玩:

以下是程序源代码,我比较懒,随便写了代码,都在主程序里面,没有写库文件。

网友:
这个牛逼了,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网友A:
开这么大的槽,能免费打样?这样也审核通得过啊。。。

网友:
这个牛逼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这么大的槽,能免费打样?这样也审核通得过啊。。。

我打了两次都过了

网友:
我的充电宝为1DC口、1C口,1A口,DC口输入输出最大24V5A可充当可调电源输出0-24V电压,最大电流5A,C口的主控也是用的IP2368,最大20V5A输入输出,A口最达9V2A输出,价格就贵了,单套件不算电池都要200多,用的是4颗东磁5000ma的21700电池,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这是做好的充电宝,100w,稳稳的,双口的被抢走了,这个单口的也不错。

网友:
大佬牛逼啊,还有多的能出给小弟一套么?

网友(2024-06-27):
牛逼,最近正常搞个IP2366的板子,刚好参考

网友(2024-08-26):
大佬做的不错,还带屏幕显示的

网友:
很好的创意,就是加元不够,下载不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出手不 想要一套。。手残不会做呀。。

网友(2024-10-19):
感谢楼主分享,用空的时候可以试着做一个

网友(2025-04-07):
这个是大神,得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