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90DM860和B35T以及MS8218,三款高频响手持表频率测试表现

楼主(2024-04-15):
我目前手里除了287C就这3款手持表频响最高
华谊MS8218买了很久很久了,在西四一个比较熟悉的店主那里购买的,价格好像是不到1K;

亚马逊90DM860就不说了哈,前段时间稀罕它一阵子了;
OWON的B35T+,也是买了很久了,好像是不到4百元。

下面以幅度100mVrms的正弦波来测试一下,频率分别是100KHz、10KHz、1KHz、100Hz和10Hz。

小弟左右俩大哥照顾,很幸福的感觉~~~
图片后面顺序有误,测试频率看90DM860右上角显示的频率吧

100KHz

10KHz

1KHz

100Hz

10Hz

网友A:
看起来好像华谊的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华谊的最准

是的,华谊MS8218在100K的范围内,表现可以,尤其是在中低端,表现非常出色。

网友B:
你这信号发生器这么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信号发生器这么准啊

交流嘛,一般用途不必太在意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它精度还凑合,如果要求高觉得差点儿意思可以用高位表参考调整输出。

网友C:
90DM860,现在都涨价了

网友D:
以前想着UT71C有100KHz带宽,公司买万用表就选了UT71C
结果发现一直没用上这个万用表的高带宽,有波动的电压,直接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DM860,现在都涨价了

海鲜市场老板们也玩这个论坛啊,在这里这表好坏面都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想着UT71C有100KHz带宽,公司买万用表就选了UT71C
结果发现一直没用上这个万用表的高带宽,有波动的电 ...

各有用武之地,比如我做生物电实验时,就不想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DM860,现在都涨价了

320块的涨到390了……

网友:
90DM860频响不错,基本全能的一个表,也是看了楼主的测试决定入手,61E的价,还好
高压测试能测试多串LED灯板,非常NICE的偏门用法

网友:
都是够档次的好表,楼主测试有参考价值。

网友E(2025-05-02):
B35T+  试了试 好些600K的频率还在正常范围内 但它RMS电路说能到1M频率,实际过了600Khz  显示的电压明显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E:
B35T+  试了试 好些600K的频率还在正常范围内 但它RMS电路说能到1M频率,实际过了600Khz  显示的电压明显下 ...

输入信号的幅度高一些,频率高端测量误差相对小一些。

网友:
这几款属于不错的万用表

网友:
都是量大管饱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