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 电池各位大佬哪款好求推荐

楼主(2024-04-15):
最近用18650的地方又增加了。
没有电池了,想买些18650备用这。

大佬推荐下。目前看3款
lg绿皮容量3400,三洋容量3300,lg粉皮容量3400

或者有其他合适麻烦可以推荐下。

网友A:
你买不到全新的电芯,烂宝往往翻新套壳的居多,还不如直接拆笔记本原装电池取里面的电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不到全新的电芯,烂宝往往翻新套壳的居多,还不如直接拆笔记本原装电池取里面的电芯用 ...

对。就二手。现在笔记本用18650很少了

网友B:
看到坛友们乐此不疲的购买18650锂电池,然后再看着自己箱子里面各种各样锂电池吃灰中,,,心里陷入沉思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坛友们乐此不疲的购买18650锂电池,然后再看着自己箱子里面各种各样锂电池吃灰中,,,心里陷入沉思中 ...

卖我点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坛友们乐此不疲的购买18650锂电池,然后再看着自己箱子里面各种各样锂电池吃灰中,,,心里陷入沉思中 ...

不用纠结的,测试下内阻和容量。很快就可以卖出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纠结的,测试下内阻和容量。很快就可以卖出去的

关键是你很难买到全新的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很难买到全新的懂不

不买全新……

网友:
这种18650普遍是2200容量居多,而你选择的却是3400mah,属于比较偏的。
你以为有了内阻测量仪,可以通过测量内阻判断18650,它们奸商不知道吗,看来你格局太小了,格局还没打开呀,一山有比一山高呀

网友:
听说三洋的大红袍不错,只是用电池少,没买过。

网友C:
全是高容量电芯

小可怜做什么用

网友:
正规网上商城能买到的推荐下? 比如京东
我也需要买

网友:
你也没说做什么用啊,某些用途不需要用那么好的电池,用了反而是徒增成本,还浪费钱。

网友:
动力电池,内阻10以下,容量2500就不错了

网友:
不说明用途,不方便给你建议。如果只是手电筒这种小电流的场合,买些拆机的就行了。

网友:
说的没错,看用途买在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高容量电芯

小可怜做什么用

是的买容量型, 一般遇不到大电流的东西。手电,吸尘器,小电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二手。现在笔记本用18650很少了

是的,现在笔记本也不太用18650,原来还可以拆点的。

网友:
不要迷信这些大牌子了,因为买不到全新的,都是些拆机的还价格奇高!
可以看看国产全新(非山寨牌子的),便宜实用

网友:
国产品牌如力神之类不香吗,都啥年代了18650根本没有技术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