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跃YE670A臂式血压计 Err4报错

楼主(2024-04-15):
街坊奶奶一台鱼跃YE670A臂式血压计故障,代码Err4报错,以及总是不断提示更换电池,用DC外接供电依然提示更换电池。亲身试用后发现血压计量能正常打上去,但等待测量结果的过程很长,气压无法正常缓降,直至出现报错。
拆解血压计,发现电池仓的±端脚无法测量到6V电压,但电池是新的,电池两端测量电压正常。

百思不得姐!仓盒内的不锈钢端脚逞光瓦亮,为何上了电池偏偏就接触不良?后用酒精逐一擦拭每一个端脚,让它们亮上加亮,用起子轻微拉长每一个端脚正极弹簧,装入电池,恢复供电。DC外接的电源直接测量只有5V输出,证明已不能使用。
Err4报错的情况较多,臂管臂套、测量环境、坐姿、个人活动状态(测量时需禁言静止),发现没有问题,重点检查血压计气泵总成。
仔细清理管路、三通、连接口,确保通畅。重新组装,特别注意各个管口确保插到位,保证气密性。装机测量,Err4报错解除,泄压恢复正常。
小结:1.非电路故障;2.平时注意清洁使用和存放,避免灰尘、颗粒混入管路;3.使用质量良好的外接电源,奶奶这个电源是鱼跃赠品,非原装;

楼主:
这就是那个赠品,非常轻,大厂出品居然也无原装电源,其实可以方便老人家使用,这个赠品估计是药店促销混进来的,但是电源外壳上又有厂家的LOGO,既然如此何不附带原装充电器?我又百思不得姐了!

网友:
槽位极片弹性低,接触电阻大,导致泄压电池阀不能很好开启

网友:
改装下 改成锂电供电

网友:
鱼跃的医用产品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欧姆龙的比较好吧

网友:
鱼跃刚买的还行, 一两年后就不怎么样了
另外说一下,遇到报错先找找说明书,我看了下,err4的问题是无法检测出高低压,那肯定是气泵管路阀之类的问题,直奔主题就行了

网友:
奇怪的故障,拆装一遍解决了

网友A:
拆装一遍就好了,是哪里接触不良吗

网友B:
用旧了以后还准吗

网友:
我也有台鱼跃的类似款,也是报错,忘记故障码多少了,故障就是憋不起压来。是使用外接适配器。

把连接件重新安装一下,也是时好时坏,估计是零件坏了。懒得修它。

网友:
写着首次试机用,质量差点没毛病,正常用需要自己更换好的

网友:
重新拆装一次就好的故障 其实最麻烦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次出现

网友:
我也有这款血压计,使用自己改装变压器6.5V电源时提示要更换电池,同样的故障,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有外接电源不配电源,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如果是真的江苏辰阳,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给很多手机代工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旧了以后还准吗

有考虑这个情况,我是用一台OMRON HEM-7124对比测量,测量值基本吻合。医疗器械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校正,普通家庭没这种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另一台机子对比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装一遍就好了,是哪里接触不良吗

管路堵塞,管子和三通都是拆出来疏通清理后再装;另外电池仓正极有接触,但接触不良,反复诱发Err4和提示更换电池,偏偏电源只有5V输出也是欠压,导致血压计无论是用电池还是DC,都是不断提示更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外接电源不配电源,这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老人家图方便,拿起就能量,量完卷起丢一边即可,收纳方便省事。另外用电池的好处是时间和日期设定好后不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真的江苏辰阳,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给很多手机代工充电头

本来也想帮社区奶奶修一下,但适配器上已经明确注明是试机用,加上老家人喜欢用电池不愿意插适配器,放弃了修的想法,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