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台机器一字排开安装,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4-04-15):
一共10台设备,单台功率大概2kw,需要一字排开,间距(含设备)4米,怎么接线比较好呢?

网友:
靠墙的话,距地面30CM,贴墙打桥架, 不靠墙的话,用立柱支撑,距地面20CM,做桥架
还有就是桥架吊装,但是吊装影响行车,车间有行车的话,还是地面桥架好一点

如果是办公室,把桥架换成线槽,其他一样

网友:
设备单相的话就分到三相上去; 如果本身就三相,线够粗的话那就把开关箱尽量放中间,往两边串出去放空开接设备,线不够粗就分别接到开关箱。其它好像也没什么了。

网友:
看不到设备,纸上谈兵

网友:
原则是线越短越好

网友:
单相电,三相电,背景都没交代清楚,只能说建议10台设备做5或10个回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