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助,这两张TF卡哪张适合做监控存储卡

楼主(2024-04-15):
这二张卡购于14年左右,不知是不是mlc颗粒望大家帮忙鉴别
不胜感谢!

网友:
全盘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容量一样,,品牌质量也差不多,,随便用一个就行

网友:
都差不多的吧

网友:
这个16G留着吧,现在64G也不贵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网友:
建议重新买个,16用的太快了

网友:
三星稍微好点。。。闪迪ultra坏太多了

网友:
三星的好,上面那个假的多

网友A:
我行车记录仪的用的是闪迪32G的,规格和你这张闪迪是一样的。已经用了至少5年了。除了出错过一次,一直没其他问题。出错那一次在行车记录仪上格式化后就能用了。。现在还在车上用着,前后两台车都是用这张卡,第一台是用360多媒体云镜,第二台是比亚迪自带的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行车记录仪的用的是闪迪32G的,规格和你这张闪迪是一样的。已经用了至少5年了。除了出错过一次,一直没其 ...

对对对,近三年购的几张大容量内存卡都阵亡了,所以才把以前小容量卡找出来估计寿命长点

网友B:
都是TLC的。三星的EVO肯定是TLC,然后闪迪的灰卡是最低端的,容易坏。三星的EVO还是挺耐用的,三星的名声就是靠EVO撑起来的。

网友:
排着用呗,用坏一个换另一个,先从闪迪开始,三星的好一点,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TLC的。三星的EVO肯定是TLC,然后闪迪的灰卡是最低端的,容易坏。三星的EVO还是挺耐用的,三星的名声就 ...

是的。群联和慧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