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3001主动均衡测试

楼主(2024-04-15):
外挂mos,好处就是可以大电流,eta3000容易烧就是小芯片还搞大电流,淘宝闲鱼那些js无脑吹1.5A,电压压差一大持续就烧,也不说组与组均衡后差0.1V的问题

图片太多,不一一上传了,下面图是压差0.15V左右,电流0.5A

测试电池结果,4串电池,led熄灭后电压3.73-3.75,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变,这是电池问题,跟均衡无关,可以确定,不是eta3000那种,2节电池为一组,均衡后每组差0.1V,串的越多差的电压越高,eta3001测试结果是满意的,没加tvs没炸,目前问题是有时放电池上去不触发均衡,估计跟eta3000一样,官方电路有问题,eta3000是要加22uf电容后才正常,eta3001电路还需要调试

最新测试结果,3001虽然解决了3000,2节电池为一组,均衡后组与组差0.1V的问题,但是由于开启均衡是0.1V压差,所以,举例3.1v,3.01v,3.1v,3.09v,3V,或者3.9V,3.81v,3.72v,3.61V,这样相邻2节压差没达到0.1V,就不会启动均衡,依然是坑,不过如果真的如pdf静态电流2ua,可以一直装在电池上,起到防止保护作用

网友A:
刚前几天打的3000,给铁锂,压根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前几天打的3000,给铁锂,压根没反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3615-1-1.html不工作看这里,不过不推荐3000,会无端端烧了,而且不能多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3615-1-1.html不工作看这里,不过不推荐3000,会无端端烧了,而且不能 ...

我是全部加了22u电容,它接上电池就工作几秒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电池电压的话在3.5~3.7之间都有,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全部加了22u电容,它接上电池就工作几秒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电池电压的话在3.5~3.7之间都有,就是 ...

看我帖子介绍,每2节电池为1组,组与组均衡后差0.1V,串越多差的越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我帖子介绍,每2节电池为1组,组与组均衡后差0.1V,串越多差的越多

这种均衡可能出现各个电池电压分别为“3.4 3.5 3.6 。。。 4.1 4.2”却不启动均衡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均衡可能出现各个电池电压分别为“3.4 3.5 3.6 。。。 4.1 4.2”却不启动均衡的现象 ...

说对了,因为计算相邻电池,相差0.1V启动均衡,3001虽然解决了3000,2节为一组均衡后,组与组差0.1V的问题,但是每节电池阶梯式差0.09v都不会工作

网友:
mos管  推荐用那种型号的
如果不要求电流多大2A以内,最好MOS管小一点

网友(2025-01-10):
请问这个可以只均衡三个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