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头一次买到六两半重的充电头:KOVOL 120W 3C1A 氮化镓充电头KV-PC028到手测试

楼主(2024-04-15):
前些日子买的KOVOL 120W 氮化镓充电头,用过之后觉得不错,不敢独享,特意做个测试,以飨坛友

型号是KV-PC028,产地是中国,这批货是专用于出口的

带包装盒的重量快接近1斤了,拿在手里相当有分量

里面包括充电头、8字电源线和说明书

线是单芯0.75平方的,比较柔软

说明书写得也比较详细,但没有中文

充电头的具体规格,每个口支持的电压和电流都写得非常清楚

充电头是3C1A的输出,非常给力

充电头的头部是类似钢琴烤漆,主体是磨砂的外壳

底部是8字线的接口,然后就是密密麻麻的规格和认证这些东西

单充电头就有327g+,六两半还多,拿在手里就像一个铁块/砖头似的,相当有分量

电源线自带收纳用的尼龙扎带,捆上之后电源线就不会乱糟糟的了

上电之后,下面会有一颗绿色的指示灯会亮

A口支持的协议

A口QC协议支持的电压

三星协议支持的电压

华为SCP支持的电压

华为FCP支持的电压

C1支持的协议

C2支持的协议

C3支持的协议

C1触发PD之后支持的电压,原厂说C1/C2单口是支持100W的,这里维简C4U表显示最大只支持到20V 3A(60W)

PD协议要输出5A的话,需要带E-Mark芯片的CC线才可以,下面这条线是联想的5A线(最大支持135W),内置了E-Mark芯片

用联想的这条CC线连接维简U3之后,充电头就可以输出20V5A(100W)了

C2最大也支持100W

C3最大支持20W

下面是这4个口输出功率的关系图,充电头的最大输出功率是120W,支持4口同时输出(110W)

下面借用卖家的一些拆机图,充电头内部的做工非常精良

下面测试一下充电头的纹波

C1口,5V空载纹波

C1口,5V3A满载纹波

C1口,9V3A满载纹波

C1口,12V3A满载纹波

C1口,15V3A满载纹波

C1口,20V5A满载纹波

下面测试一下A口的纹波

A口,5V空载纹波

A口,5V3A满载纹波

A口,9V2A满载纹波,充电头的纹波整体控制得很好,是个好头子应该有的样子

充电头C1口接电子负载,输出20V5A(100W),连续运行20分钟,外壳最高温度50℃+,很不错。这得益于充电头内部大量的散热铜片覆盖和大量填充的导热胶,充电头的温度因此控制得非常好

充电的时候它就是个充电头,防身的时候就是块杠杠瓷实的砖头,只要大力撇出去,保证能砸倒一大片妖怪……

EOF

网友A:
从没买过氮化镓充电器的路过

网友B:
不喜欢单独接电源线的,内置插头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买过氮化镓充电器的路过

掐住嘴,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网友C:
外贸尾货

U表的充电协议一片绿

网友D:
这电源太狠了,这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单独接电源线的,内置插头更方便些

这个充电头定位是桌面多合一的充电头,如果做成固定/折叠脚的话,体积不但会变大,而且它插在插排上,肯定会挡住旁边其它的插孔,这东西本身细长,重心也高,插在插排上也不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贸尾货

U表的充电协议一片绿

协议支持得肯定会比较全,至于是不是尾货不知道,就知道特别瓷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太狠了,这么大的功率!

以后还会有更大功率的

网友:
这么复杂,多钱?

网友:
  瑞泽通讯放心店

网友:
关键多少米啊

网友:
这么多口插哪一个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没买过氮化镓充电器的路过

随身带一个氮化镓30W的,体积跟以前水果五福一安一样大,手机没电了找个插座充一会儿,很方便。

网友:
氮化镓充电器嘛,我也有,只是功率没那么大而已。

网友:
做工、用料、构造都没的说,唯一不是问题的问题是不能直接插墙上的插座,需要单独的220V电源线

网友:
我有一个66W的,舍不得拆

网友:
用料挺足现在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掐住嘴,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不停 不听 不听 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