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820电动剃须刀改装Type-C口的WSCY4058充电小板

楼主(2024-04-15):
飞科fs820电动剃须刀充电口使用专用线,通用性太局限!

尝试改装Type-C口的WSCY4058充电小板(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305-1-1.html

划断6脚通往R5的铜箔

使R5一端接地

这样WSCY4058充电小板充电截止电压为4.33V。当然如有合适阻值的R5可以使充电截止电压调为3.00V的

剃须刀尾部接口结构

如图加工一下

小板充电截止电压4.33V比较高,所以串联两个in4007二极管(用体积较小的MB6F整流桥代替了)来降压到2.9V左右,同时也减轻些WSCY4058的功耗

LED也更换为高亮的,电流不到2mA

充电结束电压

充电同时电机工作,电流480mA左右比较大

Type-C口套上泡棉

装机后的效果

使用充电宝供电情况,这样可方便多了!

网友A:
改装Type-C口的WSCY4058充电小板了,可以考虑改锂电池供电,采用二极管降压供电。

网友:
应用合理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Type-C口的WSCY4058充电小板了,可以考虑改锂电池供电,采用二极管降压供电。 ...

主要是同样柱状的锂电池不好找,成本可能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同样柱状的锂电池不好找,成本可能较高

可以多找几个DZY的柱状电芯并联使用。

网友:
人气爆棚啊

网友B:
老哥我觉得你应该买一本0402的电阻了,C口尾插用泡棉填充好评,又学到一招,另外老哥的存钱罐满了

网友:
改得不错,与众不同。

网友:
好手艺,缝缝补补又好几年

网友:
这改装很实用,泡棉胶填充这个方法相当到位,又学习到了。

网友:
充电电流大了吧

网友:
改的挺合适

网友:
这是在去库存啊

网友:
手艺不 错,改C口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觉得你应该买一本0402的电阻了,C口尾插用泡棉填充好评,又学到一招,另外老哥的存钱罐满了 ...

合适的电阻不好选,这个电阻精度越高温漂越小才好

楼主:
是为力改电动剃须刀充电接口等才买的120个WSCY4058充电小板哦

网友:
可喜可贺,总算用上一个

网友:
发现你人气最近特别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