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402a阉割版怎么补原件

楼主(2024-04-15):
机顶盒402a除了5621ds旁边那些电阻和电容都是多少值,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也不值得,某鱼413a 带双频无线蓝牙才50元左右

网友A:
有板子参考,又想玩手工,万用表都舍不得买个,还玩个啥?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PCB板,你拍的这一面要补8个0R,2个4.7K,不需要补电容,按逻辑电路来说,还差1个47R,应该是在背面,具体要手动用万用表理清楚线路走向才知道!

网友A:
9个0R,看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板子参考,又想玩手工,万用表都舍不得买个,还玩个啥?

没板子参考,是网上找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个0R,看漏了一个

这个是网上的正面图。4.7R是哪两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PCB板,你拍的这一面要补8个0R,2个4.7K,不需要补电容,按逻辑电路来说,还差1个47R,应该是 ...

哪两个4.7k,红色那个电容不用补吗

网友:
惊到我了
去淘宝搜了
5621ds不论新品二手
都在25元左右,甚至更高
且全体0销量,估计都被劝退了

楼主:想好5621ds来路了吗?

网友:
因为这个主控是s905l3不能耍游戏,还不带无线,所以这几乎没人玩

网友:
盒子只玩N1,别的谁爱搞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