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解VGA的显示器连接头子

楼主(2024-04-15):
简单拆解VGA的显示器连接头子

这是一个头子(废话),这是一个被剪线后剩下的头子(还是废话),总之这条线没了太可惜了。。哎。。。

网友:
这么好的一个头子,可惜了

网友:
遥想当年用裁纸刀拆这显示器头,原来不是所有的针都是用得着的

网友:
这个要比塑料头子好很多

网友:
固定螺丝很有特色,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这个头值¥10

网友:
比塑料头子好很多

网友:
VGA线太多了,没啥可惜的

网友A:
VGA线再好也不能改变清晰度,高清还是用HDMI线

网友:
VGA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挺不错的线,剪了好可惜

网友:
多好的头子呀!拆了可惜!

网友:
这头子比那种普通蓝色VGA头子强多了。

网友:
用不上就是废物,没啥可惜了,再者VGA接头很普通了

网友:
还有点设计感,做工不错。

网友:
锌合金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线再好也不能改变清晰度,高清还是用HDMI线

清晰度不是接口改变的,接口只是想淘汰设备多赚钱想出的小伎俩

网友:
金属外壳,这种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