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仪3D打印个外壳和测试架,给坛友提供一点建模思路

楼主(2024-04-15):
这个TS457内阻仪买了一段时间了,外壳也早就打印好了用起来,看最近论坛全都是这个表头的外壳设计帖子,也发出来凑个热闹。

为啥发出来呢,因为我感觉做的还凑合,给有打印机的朋友提供一点建模思路。

正面,重点是我把表头沉下去了,我看大多数坛友做的都是突出来一个台阶,不够简洁。

侧面看,面板是平的。

正面左侧是个指示灯,这个表头会自动休眠,很容易忘记关电源,加个指示灯比较明显。

背面。一卷料剩个底,打印到最后没料了,换了个颜色,来了个撞色设计。
看起来层纹明显,因为直接对着拍的原因,实际效果还可以。还有因为这个面打印时是倾斜的,无支撑又加了比较多的字,电机抖动。

表笔,两半打印,中间用螺丝固定

用的可伸缩的探针,非常好用

电池架子,原创,全封闭结构,兼容18650和26650,唯一的不足时选了个白色,不太好看

测量图

表笔可以测试这种极耳的软包电池或者铅酸电池

全套,开尔文夹质量太差,开口又小暂时没用上,没接航插。

设计图

楼主:
一楼占了,这个外壳和上次做的吹气球机差不多,就是从那里改来的。给吹气球增加点乐趣,研发(DIY)一个吹气球机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的好多啦!!  我最后做了个方盒子。也沉下去了!

网友A:
有时间 也仿一个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 也仿一个你的,

我家里电池种类多,选了个18350,体积也可以做小点,因为按照使用频率,18650得一年充一次电。。
我这为了好看航插放后面了,用笔的时候不是很得劲,你那个航插放侧面也是没问题的,如果使用开尔文夹子或者测试笔会方便点。

你发帖那个白色的有个斜面还挺好的怎么又画了个方的?

网友B:
我的也买回来了,还在吃灰,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玩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买回来了,还在吃灰,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玩这些

工作以后都是忙里偷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电池种类多,选了个18350,体积也可以做小点,因为按照使用频率,18650得一年充一次电。。
我这为了 ...

斜面的哪个准备用磁吸的,遇到一个到我博客把模型下载后转手就去咸鱼卖,我就让它烂尾了,就没往后面做了。
哈哈,哪个卖模型的也下架了。

网友:
边框太宽,即使表头沉下去也没多好看,把边框打印窄些

网友:
真好看,原装的一样,手艺不错。

网友C:
羡慕打印机大佬,
俺只能两块钱淘个防水盒慢慢掏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打印机大佬,
俺只能两块钱淘个防水盒慢慢掏洞了

我就是受够了天天掏洞,有一次一不小心锯片干到手指头烦了,买了个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精度很不错啊。

网友:
厉害了,机械电气玩得溜溜的

网友:
电压、电流写在正面就好了

网友:
终于有3D打印的外壳了,之前我就在想这么多人做内阻仪,怎么没有3D打印的外壳呢

网友:
有3D打印真好。居然也设计了测试架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壳体和电池架设计成一体的?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漂亮,一机三测都齐活了

网友:
创意很不错 样子很新颖

网友:
有3D打印机,可玩的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