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800有点跑不动docker

楼主(2024-04-15):
办公室的同事,以前大家一起玩nas,后来我换了一个部门就不玩了。
今天在楼下遇到,送了我一个j1800,装好的黑群7.2
我拿回来装了两个docker,发现有点慢,有点卡,内存是4g,不知道是cpu不够还是内存不太够,改天换个8g内存看看。

网友A:
1800不行,1037u可以跑2个xp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不行,1037u可以跑2个xp虚拟机。

不知道是cpu性能不够,还是内存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cpu性能不够,还是内存不够

cpu不够。cpu不够。

网友:
1037大概是1000分,1800好像就500分

网友:
看你跑啥,玩客云一个hass一个小雅都能跑

网友:
看你跑什么容器了   电视盒子都能跑好几个

网友:
楼主送我吧,我还在用d525卡出翔

网友:
cpu不行,太弱了~~~~~~

网友:
安装的什么系统?同事送给你的是一个板子,还是也包括nas大机箱?

网友:
跑得动的,我的升腾C92,里面aria2,qbittorrent,baidu盘,这三个常开,其它还有好几个只在有用时开。内存8G,配USB外挂的2T大机械盘,边下bt边看片都非常流畅

网友:
J1900和J1800,看着很接近,实际跑分能差一倍

网友: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力反驳。换新货

网友:
我用J1900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g4560

网友(2024-08-20):
J1800,2G内存,装了Alpine linux,跑了几个容器都很流畅,cpu占用率很低,很少超10%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CREATED     STATUS      PORTS       NAMES
7e3374a32e26  tiaopy.me/docker.io/gdy666/lucky:latest              -c /goodluck/luck...  3 days ago  Up 4 hours              lucky
de2a67664db2  docker.rainbond.cc/tinyserve/msd_lite:latest         -v -c /etc/msd_li...  3 days ago  Up 4 hours              iptv
f8c9e1459ff7  docker.rainbond.cc/pymumu/smartdns:latest            /usr/sbin/smartdn...  3 days ago  Up 4 hours              dns
047dd453dfbc  docker.rainbond.cc/linuxserver/homeassistant:latest                        3 days ago  Up 4 hours              ha

网友:
空了,我也把J1800+2G的系统安装群晖试试,看是不是和他们说的一样,很卡?

网友(2024-09-22):
1900 1800都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