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韩国设备上的变频电源板

楼主(2024-04-15):
烧坏了,拆下来初步检查有一个压敏电阻坏了,0.1欧姆电阻的连接铜泊烧断,整流桥也挂了,igbt功率模块不知好坏,因为不知怎么测,看上去无烧坏痕迹,其它待确定坏的元件换上后再查。

网友:
正规的电源,做工的确是不错。

网友A:
串入380V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入380V烧的吧?

有230/115v切换开关的,几乎可以肯定切换开关拨到115v挡,上2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