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886功放发热量大不大

楼主(2024-04-15):
七八年前买了3886tf套件当时没外壳只把板子焊接上了。最近买了一个铝机箱。看着容易一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螺丝孔全打歪了。主板装上歪的。凑合着用吧。主板歪能凑合3886tf和散热片贴的不紧。原来打算抹上硅脂就算了。现在感觉有缝隙硅脂不好用。那种电脑上用的散热硅胶垫行不行。家里还有些云母片不过大小不合适也能凑合着用,云母片好像过时的东西。目前想用硅胶垫不知道可以吗。我前几天给解码器装箱螺丝孔也没打好呵呵。这东西就应该当时从卖板子的地方一块买。千万不要自己打孔。安元件前打孔比较好,芯片有活动调整的余量。

网友:
3886的发热量不是很大,本身输出功率也不是很大。

网友A:
2个5534,那两个是啥

网友:
盖上外壳空气对流差些,散热器温度就上来了

网友:
AB类,静态发热很小,但是如果满负荷输出,发热还是不小的。

网友B:
这个散热问题不大 差不多这么大的散热块 我也是俩3886TF 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5534,那两个是啥

应该是前级运放把

网友C:
3886tf和散热片有缝隙硅脂不行。

如图加个钢条,一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问题不大 差不多这么大的散热块 我也是俩3886TF 并联

我是几年前就焊接好的板子,现在孔都打好了,3886和散热片上紧后有缝隙。用强光手电打光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86tf和散热片有缝隙硅脂不行。

如图加个钢条,一压二

我板子这种情况加钢条不好。还要打孔。加钢条的前提是芯片位置准确,加钢条能让芯片更贴合散热片。我想了一晚上就是加硅胶垫或是买一块超薄的铝片或者铜片垫起来,现在不知道硅胶垫行不行,我先试试垫铜片铝片

网友:
工作时发热还是很大的, 静态发热没事

网友:
应该不是螺丝的问题,是芯片本身歪的,拆下来掰掰正再上螺丝

网友:
用硅胶垫,点点缝隙没问题

网友:
这个AB类工作,不满功率跑发热应该不大,散热需要加垫片的话推荐垫紫铜片

网友:
负荷如果大的大,发热量肯定高

楼主:
我买了薄铜片。后来一想不是塑料封装的后面是金属的怎么装散热。估计肯定是硅胶片,硅胶垫应该也可以。除非北面金属要求与机壳地接通

网友:
两个管,散热面积又大,没问题的,机壳又是金属的,我之前diy了一个功放,用了实木机壳,夏天就热一些,后来改了铝壳,一点不烫

网友:
只要做好散热片温度就不会高

网友:
电压高,发热就大些,喇叭阻抗小,发热也大些,音量增大,发热也大些。多年前俺把两块3886给干到热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