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2个可变电阻电位器,这玩意做工实在太精致小巧了

楼主(2024-04-15):
这玩意做工实在太精致小巧了。

小巧

小巧

用放大镜才看出是绕线的

用放大镜才看出是绕线的

网友:
线绕的好评

网友:
没想到是绕线的,谢谢分享

网友:
那种铜的轴 蓝色头尾 中间黑色外壳的 长的  可调电阻  可以让你更加惊叹  里面那个电阻丝够长

网友:
接触不良的源头

网友:
居然是绕线式的,真是精巧

网友:
绕线的好评   不错

网友:
多圈绕线的好

网友:
绕线的,真的不错!

网友:
绕线的电阻好东西

网友:
这算是滑线变阻器呗

网友:
还是线绕的好

网友:
绕线的不多见了

网友:
碳膜的转不了几圈就坏,这种线圈的估计可以用很久

网友:
绕线的好,碳膜的容易坏。

网友:
绕线的肯定可靠多了。

网友:
下图绕线款做工很好。上图碳膜很常见,接触不良加万能润滑剂,不行后只能换。

网友:
线绕的个头大点,碳膜的个头小点,看你用在什么地方。这元件一般就起一个调节作用,一旦调好就不再去动它,何来经不经用

网友:
绕线电位器做的这么小,太精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