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中意ZYLB-10-I漏电保护插头附电路图

楼主(2024-04-16):
差不多的东西,大家一阅

有接地线

网友A:
螺丝不太友好,哈哈

网友B:
这个版本好简易~

网友:
果真国产漏电保护都一个模样。。。。。

网友:
这牌子怎么样?

网友:
热水器上也带这个。

网友:
这个也太简洁了吧?不过功能确实也挺单一。其实还有一种带测火零地功能的,更实用些。

网友C:
已阅。谢谢提供。
电路简单,没有芯片。看原理图那个感应看着像两根线都穿过了,应该是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阅。谢谢提供。
电路简单,没有芯片。看原理图那个感应看着像两根线都穿过了,应该是一根 ...

穿一根就没法用了

网友:
外壳看起来有点粗糙

网友:
电热水器那个头吧

网友:
电容C1有什么作用?

网友:
果真国产漏电保护都一个模样

网友:
这种寿命估计千次左右

网友:
虽简单但应该还算可靠。是不是换成双向可控硅就能把整流桥都省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30mA就能动作?看电路中试验电阻设计的是有效电流36mA,峰值电流有50mA了。

网友:
有没有按一下测试按钮,看看它和配电箱里的漏保哪个先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不太友好,哈哈

防止老百姓拆开发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好简易~

嗯!基本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