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农民工玩木田电批

楼主(2024-04-16):
    今天新增添了一个打螺丝的得力新成员TD022D,等很久了终于等到了这款满意的玩意,实用主义吧,不注意装修,来的时候没有电池,用可调电源试机无动于忠,拆开发现在转弯处的正极红线可能是长期的折弯受压折断,烙铁加锡补上,立秆风影加电焕然一新,是本尊用过的最得心的电批,以前用过美国的德伟的太重,这款比较轻这次合心水了,速度在扭键的三分之一可控制慢速小扭力并控制螺丝的初扭动,并且有到位反弹力的卡位声,到底后为全速。

   关于充电本尊是直接焊线的,用可调电源在空闲时拉开电源裸露出正负极夹子夹一下充电即可,电池拆用平衡车拆下的动力电池18650   4AH容量二根串联构成7.2V,DIY,应付平时的电器足够。
    网上查一下正品的大几百可能也是体现出它的价值所在。

网友A:
农民工玩会亏死的,

这种玩意,只适合,抚摸和收藏。

网友:
找下,应该有专用的电池芯,这样好看点。

网友:
电池不割手吗?

网友:
玩这个的都是情怀呀

网友:
我看成木工电批了

网友:
看得出这工具是出了力了

网友B:
有空回母校感谢一下体育老师教的语文

网友C:
7.2伏能有啥冲击力?转速都达不到吧,最多是早期的德伟式高低齿轮冲击,全靠体重压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农民工玩会亏死的,

这种玩意,只适合,抚摸和收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伏能有啥冲击力?转速都达不到吧,最多是早期的德伟式高低齿轮冲击,全靠体重压上去! ...

这个不是冲击钻,怎会靠体重呢

网友:
哪需要大几百啊,裸机只要300就行了。

网友:
实用主义很好啊,但是好歹给它屁股上套条裤子包一下也安全点

网友:
这个冲击批家用非常适合,玩过很多冲击批,最后留下这个。
非常小的螺丝有cl2000,大螺丝有牧田td134,而这个td021正好在中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回母校感谢一下体育老师教的语文

放牧的牧和木都是读音相似,均是英文翻译过来的,没必要轻劲

网友:
这么小竟然是冲击批,不错不错

网友:
农民工挣到钱了开始玩洋货了

网友:
这东西其实不适合家用,冲击螺丝批我说了很多次,只适合以下3种特定工况。
1、木螺丝,没有反作用力,看深度停止,无所谓扭力。但是这7.2V的也不适合,最大扭力估计也就20多N,还不知道得哒哒哒多久,吵死人了。
2、拆螺丝,无所谓扭力,拆下来就行。没有反作用力,速度快。
3、对扭力要求不高,且扭力恒定于该冲击批的哒哒哒几声场景。通过经验停止,能基本满足拧紧。但是优点是速度快少了反作用力。

家用,完全不好用
插座、玩具、风扇、等各种大小电器,用这个就不太好用了,
1、因为是冲击只有一级减速,最高空载一般都是过3000的,即便带无极,初速也还是不太好对准螺丝,
2、扭力就更别说了,随便打坏一次螺丝,心态就会炸。尤其是M3以下螺丝,家用很多螺丝质量并不好,用这个分分钟断给你看。
3、不带手拧轴锁,有时候想手拧一下控制拧紧扭力或者手松一下避免螺丝滑牙之类的,操作不了,这不得不夸一次松下,松下7.2有标冲击批是带轴锁的,型号记不清了。
4、棍子这玩意的尺寸和手感,,吹这好的都是没吃过细糠的。

网友(2024-05-29):
用这个玩意差不多有10年了04年开始老板从日本买回来的差不多一个1700带铝合金盒子,本体基本上弄不会坏,坏了一般就是进水,电池容易脱焊18650正负极那头,现在没有带这个干活都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