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想搞个电击驱猫器,不知道哪个方案较便宜好搞

楼主(2024-04-16):
院子里铺了草坪,那些野猫天天夜里跑过去拉屎,超声波的驱猫器基本没用,所以想在草坪四周拉一条裸电线,电线离地20厘米这样,然后接上高压发生器,现在就是这个高压发生器哪里得来比较方便,网上有卖的电蚊拍线路板,就是不知道电压怎么样,能不能长时间连续运行。

网友A:
网上有卖可长时间工作的电蚊拍模块,卖家还展示了用模块做的电纱窗。

如果你不嫌费事,可以先个电蚊拍变压器,用555驱动。这个方案更接近于开关电源,发热小,有利于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可长时间工作的电蚊拍模块,卖家还展示了用模块做的电纱窗。

如果你不嫌费事,可以先个电蚊拍变压 ...

能量不够吧

网友:
不是电上天,只是驱赶,电蚊拍够用了

网友B:
如果确定只有人进入的话可以直接220加PTC整流倍压到1000伏,找一块够大的铁板,中间盖一块木板,上满放一个金属碗,通上正极,铁板通负极,碗里放点鱼之类气味大有吸引力的食物,只要猫吃到这食物,包保一辈子不会再踏足这块地!

以前家里老有野猫来抢食,把自家猫关好后就这样设置在阳台,第二天去碗翻了倍压停了一地狼藉,再也没见野猫来我家!

网友:
注意做好警示 别电着人

网友:
电子围栏的升压电路能否适用呢。

网友:
你只是为了驱赶,又不是电死。考虑的不是能量够不够,而是电压够不够。差的电蚊拍一千多伏,好点的两三千伏。
以前有网友发帖子,说是有狗往车轮子上撒尿,做了个高压发生器把狗电死了,结果被人索赔。所以能量小点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只有人进入的话可以直接220加PTC整流倍压到1000伏,找一块够大的铁板,中间盖一块木板,上满放一个 ...

太不人道了

网友:
要控制输出功率,高电压小功率

网友B:
1000伏不会死,只是终生难忘,要是电压提升到5000伏,一次就直接心脏骤停挂了!

网友:
这个不太安全

网友:
电个半死没事的,或者说直接电晕过去了,一段时间又会恢复了,这种猫最讨厌了,还常在我踏板车脚踏那里拉屎,见到真想打打死

网友:
有那种电老鼠的电猫啊,用那个就可以,但要输出搞限流别电死了。或者倍压到1100伏,然后在电极处接好了大电阻做限流保证30或者20毫安甚至以下,估计差不多,但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的情况要把家里漏保拆了

网友:
我的驴子坐凳上面就经常有猫撒尿,我找朋友拿来个老鼠夹子,夹了好几次了,上面都有毛了,还来,真不知道怕死

对于那个狗撒尿然后搞翻了来索赔的就不要脸,畜生不懂事主人也不懂事

网友:
还是电死了好,了事

网友:
我好像还有个电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伏不会死,只是终生难忘,要是电压提升到5000伏,一次就直接心脏骤停挂了! ...

能不能电死跟电流有关,电压再高都没事

网友:
直接用220V整流倍压,控制电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伏不会死,只是终生难忘,要是电压提升到5000伏,一次就直接心脏骤停挂了! ...

电压确实不高,可是电流大。那么大的铁板,被点击后一时无法脱离,得挣扎好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