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竖直放置,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4-04-16):
一般的台式机和服务器,好像都是水平放置,但小型nas,不少都是竖直放置,不知道会不会伤硬盘?

网友:
竖直放置没问题。商用的外置硬盘盒都有立式的,硬盘怕的是震动

网友:
还记得早期的大家自己攒的移动硬盘吗,硬盘盒+2.5的笔记本硬盘(IDE口),使用过程经常会因为供电不足启动困难,把硬盘侧立起来就能正常工作了。希望对你有借鉴意义

网友:
小机箱的硬盘都是竖着放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硬盘架只能是竖放,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
理论上竖着放还好呢,碟片两面的磁头不受重力影响,别纠结随便用

网友:
服务器很多都是竖直放置硬盘的。

网友A:
机械结构来说怎么放都行,尽量不要震动和移动就行,也不能用橡皮筋悬吊

网友:
横竖都可以

网友:
横竖都行,最好别斜着

网友:
都行,nas有竖着放的,服务器也很多是横着放的

网友:
只要不震动,横竖无所谓,理论上横放更好,磁头臂来回移动不受重力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结构来说怎么放都行,尽量不要震动和移动就行,也不能用橡皮筋悬吊

硬盘怕振、怕磁,但是不太理解不能悬吊,我觉得用橡皮筋悬吊可用减少震动噪音啊,特别是同机箱的共振噪音。为了减少噪音,我把3.5寸硬盘放到5寸光驱位减震支架上,但是感觉噪音还是大,后来我都换成2.5寸笔记本硬盘了,噪音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怕振、怕磁,但是不太理解不能悬吊,我觉得用橡皮筋悬吊可用减少震动噪音啊,特别是同机箱的共振噪音 ...

悬吊可能造成晃动,皮筋万一断了硬盘还会掉下来 所以不安全,我倒是经常用皮筋悬挂风扇

网友:
我机箱的机械硬盘就是竖着放的,感觉没什么不妥。

网友:
可以垂直放置!但最好水平放置!!!

网友:
装监控放的箱比较小,基本上是竖放的,硬盘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