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个空压机,8L够不够?

楼主(2024-04-16):
主要是用来喷漆,做手工焊钢架,需要喷漆放置生锈。
不知道8L空压机够用不?

网友:
越大越好,不然时不时的启动,很吵。当然太大了不方便携带。

网友:
功率要买1100W出气量120L的,打气吹尘等离子切割都可以用!5升8升或者自己用不锈钢灭火器改个储气罐都可以,轻便体积小!

网友:
根据自己需要吧,我不专业,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容量小了多打几次气,如果用的多容量小经常打气磨损的快,报废的快而已。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连续喷漆起码30L起步,8L的话用于钉枪等间隙性用气。
另外喷漆比刷涂起码费30%涂料

网友:
喷漆的话,8L肯定不够,除非只是偶尔玩玩

网友:
上铁城无刷吧,功率大,体积小。普通8L的喷漆有点费劲,朋友拿去吹灰用了一会儿电机都冒烟了。另外一个修电动车吝啬买工具的朋友在我的推荐下买了一个铁城永磁无刷的,杠杠的。介绍说两三把喷漆枪都没问题。一把喷漆枪是足足的。 前两天收了一个旧滚筒洗衣机今天面板重做漆。还是小一点的喷漆枪我的普通凹凸斯30L都费劲,基本没怎么停过。永磁无刷的功率密度高,发热量相对小。可以持续工作,还可以调节速度。而且有便携款,就气罐小一点。但是这种机器最大优点就是持续工作。所以气罐小点也还好的啦。强烈推荐。也推荐PDD购买,多多果园去搞点券基本全网最便宜。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 经常用就不行了

网友:
偶尔喷喷8L也是可以的。

网友:
喷漆对用气量还是有要求的。主要看喷涂面积来匹配喷壶参数后选择空压机。油机耐用,无油机频繁打气坏得快所以只能家里间歇式使用

网友:
看需求吧,偶尔用用大小无所谓了,老家大铁门喷漆用储气罐30l的气泵不够用,喷一会停一会等气压

网友:
前前后后弄了3个气泵,一个冰箱压缩机改的,1.2L,主打静音。一个6L无油机,平时移动用,一个30L相对固定使用。大面积喷漆建议用30L以上的,压缩机功率也要大一些。如果是焊接镀锌管的,只喷焊接处,6L8L的也够用了,用无油机,有油的还要加油气分离。

网友:
喷漆用的空气压缩机要考虑供气量的均衡和间歇量,气罐、机头过小会随供气量不足而频繁工作、启动而烧坏电机,且达不到理想的气压而影响最终效果和工作效率。所以应尽量选用大功率气泵,机头不小于4P,气罐不小于30L才比较理想!

网友:
我买了一个奥突斯8升,随便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喷漆要30L往上的才好用,我喷橱柜门板用水性漆,用24L的机器,大概二十秒就要上气,但边上气边喷还能喷一会儿。我用的是卡胜kress的1500W的24L

网友:
喷漆要长喷,要用排量0.25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