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无名蓝牙耳机换电池和改typec接口

楼主(2024-04-16):
21年的时候买过几个蓝牙耳机,就是充电舱带耳机的那种,用来用去吧,感觉就是下图这一款比较好用,这款没名字也没品牌的,但是戴耳朵上不容易掉,音质也还不错,就是总体体积有点大。从网上搜了下,现在也还有卖的,四十左右。

耳机的设计不错,不容易掉,单耳佩戴也比较舒服

由于2022年的时候有一次出差,长时间没用,找不到了。结果前段时间又翻出来了,但是耳机的电池明显不行了,充满电也就用一个来小时,毕竟是接近两年的时间处于饿着的状态。原耳机的电池尺寸简单测了下,大概是10mm*9mm的样子,我干脆买了四个501010的,十元出头

新电池与原电池对比,明显大一号,新电池是50mah的,估计老电池是40mah的,有点担心放不下,不过最后还是放进去了,就是有点紧。安装好使用和充电正常,简单试了下,正常放音乐的话差不多用五个小时。

然后就是耳机的充电舱,是micro USB接口的,跟手机的充电器不通用了,还要另外准备充电线,比较麻烦,直接改typec接口。

充电舱的电池还行,能充个三五次的,临时先不换了。简单量了下,这个电池可以换大一些的,长40-45mm,宽22mm,厚度8mm的电池应该可以放得下,容量应该能增加50%

拆掉三颗螺丝,板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热风枪几秒就能把micro USB母座取下.此处忘了拍照,有个重要的操作是需要把micro USB得脚位焊盘刮掉,因为typec的外壳是直接压在原脚位上面的,不刮掉的话容易短路。

typec母座选用的两针的短母座,这个母座非常好用,长度短,而且只有两个脚,作为充电用途的话可以完美替代micro USB座,我已经用这个改过不少充电座了

针脚需要剪短了收一下,不然会与螺丝干涉

然后就是固定了,板子有点窄,焊锡没法固定这个typec接口,一开始用了一段镀镍的铁丝从背面焊上抱住母座的,但是与充电舱外壳有干涉,后来干脆就用AB胶了

然后就是扩大一下外壳上原来的口装回去,结果上来咔咔两刀,就弄得跟狗啃的似的,弄大了

不太完美,但是能用

网友:
给无名蓝牙耳机换电池和改typec接口  不错

网友A:
我戴这种半入耳的就容易掉,现在喜欢戴入耳的  隔音也好一些

网友B:
大众做工吧,听听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戴这种半入耳的就容易掉,现在喜欢戴入耳的  隔音也好一些

这款前端有个弧,还不太容易掉

网友:
满足使用就好 不错的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众做工吧,听听还是可以的

以前常折腾车子的喇叭,弄音响,但是现在对音质没啥追求了,能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有两个长圆形的过孔焊盘么。先给TYPE外壳相应部位上锡,再在PCB焊盘处上锡,就能焊住C口了。

网友D:
听下歌和新闻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有两个长圆形的过孔焊盘么。先给TYPE外壳相应部位上锡,再在PCB焊盘处上锡,就能焊住C口了。 ...

是的,我没提前给TYPEC上锡,后来从背面就焊不住。要提前上锡估计是可以焊住了

网友E:
换电池易,换C口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易,换C口难

对,换电池一分钟搞定,换C口要刮电路板,还要扩外壳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下歌和新闻还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啊,哈哈

网友:
现在改typec口都是轻车熟路了,各种接口买了一堆

网友F:
手艺不 错,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G:
热风枪不错,几秒就拆了,我的热风枪还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 错,改C口用着方 便

对啊,跟手机一样的线,不用再另外备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风枪不错,几秒就拆了,我的热风枪还在吃灰中

我也很少用,就是偶尔换这种接口的时候用用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外壳扩孔有点心急了

网友:
充电一次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