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六年龄亿储的固态硬盘

楼主(2024-04-16):
在TB上买的二手固态硬盘,发来的是亿储的120G
主控是Marvell 88NV1120

到手即拆,四个螺丝孔附近有卡扣,撬开即可

测试下

测试速度不行,但是上机后实际使用速度提升很明显。
对于老电脑,对于机械硬盘是很大的提升。

网友:
固态相对于机械,确实几十块钱就是质的提升

网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出问题, 已经说明体质还是可以, 安心用下去就行了当系统盘.

网友:
马牌主控,还是挺抗造

网友:
120G固态硬盘二手市场很多,越来越便宜

网友:
固态肯定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有2个空芯片焊盘,应该能扩展到240g。直接用也可以,给旧笔记本升级硬盘,开机速度提升明显。

网友:
得益于4k成绩不错~

网友A:
我扫眼就看成了拆了个六亿年储龄的固态硬盘,赶紧点进来看。。。

网友:
跟着楼上兄弟一样看成六亿年的固态硬盘

网友:
顺序太烂,4k凑合。这就是体验感好的原因

网友:
老方案,大厂代工的。早期小厂发迹前,找的大厂,技术方案是完善的。后期翻车的多都是自己的开发方案自己的工厂,所以大多小企业进阶成大企业的成长经历

网友:
这么大的壳子,有点浪费啊

网友:
电脑接口太低

网友:
这个马牌的主控,这个小厂商还能买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扫眼就看成了拆了个六亿年储龄的固态硬盘,赶紧点进来看。。。

你不是唯一一个

网友:
看看有几个看标题吓一跳进来的
没开过卡的话一般般吧,谁知道开过没?开过几次?用用看有没有暗病

网友:
其实外壳可以做小

网友:
固态主要是4K性能比机械盘好多了,系统平时都是小数据频繁读写,所以,换固态明显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