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25V的电池被我饿死了,还能抢救下吗

楼主(2024-04-16):
RT.某韵的手枪钻,低价品。直接扔还是可以抢救下?

网友:
单节电池测一下,先确定是那一节电池饿死了,一般不会都饿死。不过换一节电池的话又会出现一致性不好的问题。

网友A:
电压只要不低于1伏,就有抢救的希望,只是容量会损失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只要不低于1伏,就有抢救的希望,只是容量会损失一部分!

1颗0.3V,其他5颗都是3.07V

网友:
低价产品,里面的锂电池一般很垃圾,没有抢救价值。

直接换品牌动力电池

网友:
买电芯换了吧!亿纬的多多上也不贵

网友:
能省即省呗~论坛精神。
不然对不起坛友

网友B:
把0.3V的单独换一下。

网友:
单个拆下来测。可能只有一节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0.3V的单独换一下。

换了,又能凑合用了。

网友:
拿4056充上完事了,能充上就能用,充不上就挂了。

网友:
坏的换掉,跳线单颗充满

网友:
全部换了,买一个点焊机自己制作

网友:
换电池吧,旧的电池做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颗0.3V,其他5颗都是3.07V

没救了,拆了把,好的电芯留着以后给手电筒或者做个充电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又能凑合用了。

看到你这台DT-890B+,让我想起了,我家里还收藏着3块这样的DT-890A的新万用表呢,外观和你的一模一样的,那都是1994年左右的事情了,后来换了大屏的DT-9205,这些小屏的万用表就收藏了。

网友:
使用强度不高的话这样换一颗电芯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买几节SONY动力电芯换上,反正都拆出来了!

网友:
单换一个最划算 反正要求不高

网友:
低价的电动工具,附带的电池直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