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倍思120W氮化镓充电器,一个爆炸翻车,一个半翻车

楼主(2024-04-16):
前段时间看论坛里有兄弟连续修复五六个氮化镓充电器的,心里也有点痒,决定弄俩玩玩。其实我手头有两个65W的氮化镓充电器(一个是米物甄妙的,另一个是无品牌的,体积稍大,也可能不是氮化镓的),不过65w的充电器不能同时给手机和笔记本充电。在小黄鱼上翻了翻,看到有卖倍思的120W的氮化镓充电器,纯坏的,20一个不包邮,这可是猛货啊。决定整两个玩玩。
卖家给发过来一黑一白,看外面基本一样的,照片没咋拍,成色一般,重量还是不小的。外形参考一下网图吧

然后我先给白色的上电了,听着有有规律的电流声,吱-吱-吱,应该是有短路,刚响了四五下,就听到嘭的一声,火光带闪电,充电器炸了,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废了,拆开看看吧。
用刀片在底部划了好几遍,硬切开了。明显可见的爆炸痕迹
拆出来的板子,外层是青稞纸还有铜皮辅助散热的
明显可见板子是彻底废了,MOS管炸的稀烂,咱就不明白他们这保护是咋保护的?保险都还好好的,板子炸成这样
2C1A的输出小板应该还是好的,直接拆下来。两个C口小板上都有一颗SW3516H
剩下的东西,只能当料板了,这个白色的算是翻车了。接下来给黑色的上电,黑色的上电毫无反应,无输出也没有声音,窃喜啊。希望是保险丝挂了,毕竟我也不懂电路啊
然后就开拆吧,结果黑色的比白色的难拆很多,都拆变形了。拆出来到处都是导热硅胶密封加固的,维修难度很大啊。
出乎意料的是,黑色的跟白色的电路板截然不同,然后小心的上电开始检测。其实裸板上电的时候更提心吊胆啊,裸板爆炸更可怕啊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上电毫无反应,那就测一下吧。高压电容有电,测一下输出电容,只有零点几安一闪一闪的,看来还是有短路啊,但是我这种菜鸟看着板子是毫无头绪。测了下输出电容,是短路的,MLCC短路的可能更大,先把C12干掉,没啥作用,然后又把C17干掉,测了一下,竟然有20V输出了,C17是发财电容啊。上电试了下C口和A口,都有输出了,这是要捡漏嘛
然后就是补电容啊,可惜找不到合适的电容。白色充电器的板子构造完全不一样,一开始没找到,后来在那个板子的一个小立板上找到几颗体积一样的电容,容量有10uf,也不知道耐压咋样,先干上去再说吧,还多给补了一颗
好在上电也没炸,可能电容耐压也够了。然后就是测试啊,C1充小笔记本,C2充手机,A口充平板,同时都有输出,正常充电也没啥问题。
但是我找了一个诱骗器,尝试用20V诱骗器给老笔记本供电,炫龙A61L,标配电源是19V6.3A的,勉强能开机,但是老是提示插入充电器,用钳形表测了下电流,很不稳定,最大时候才2.6A的样子,一直跳电流跳,在1A多到2A多来回跳,电脑就老是弹提示。按说这个20V输出可以达到5A的,但是连3A都上不去,是诱骗器不兼容?但是你电压都诱骗出来了,也不存在不兼容的说法啊?后来又把板子拆出来研究一番,实在是研究不出来什么了,只能再次装回去。
我用另一个无品牌的65W充电器(可能是非氮化镓)加诱骗器,那个竟然可以稳定输出3.7A给炫龙笔记本供电,标称65W的输出快达到75W了。又试了下米物的那个65W氮化镓,表现跟倍思的120W一样的,也无法稳定输出,总是在跳,3A也上不去。不过我也没有大功率的PD设备进行试验了,只有诱骗器。看网上有些用诱骗器供电的也是有不成功的情况,难道是充电头用诱骗器输出有保护?
这个黑色充电头算是半翻车了吧,不过就算不能输出100W,重新装好封胶出差的时候带着同时给笔记本和手机用还是可以的,因为65W的不能同时给笔记本和手机用。
下面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图片了,也不整理了,大家随意看下吧。这款充电器网上应该也有拆机图。

网友:
这看着状况惨烈啊

楼主:
电路板能挖煤了

网友:
捡漏也不错,就是要有手艺。

网友:
手艺不错 修好一个就是赚了

网友A:
确实是乱七八糟,3a以上电流不但需要诱骗器还需要emarker线,否则充电头即便支持5a也只能输出3a~

网友:
修好一个就是赚了

网友B:
这款坏的这么多,证明设计一定有问题的,这样坏的买回来坏哪里修哪里,就算能修好我也不敢给手机、笔记本电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坏的这么多,证明设计一定有问题的,这样坏的买回来坏哪里修哪里,就算能修好我也不敢给手机、笔记本电 ...

应该是有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乱七八糟,3a以上电流不但需要诱骗器还需要emarker线,否则充电头即便支持5a也只能输出3a~ ...

但是这个诱骗器号称有Emarker,我问了老板他说也支持100W输出

网友:
被捡漏了,这玩意还要20……还不包邮

网友C:
刚响了四五下,就听到嘭的一声,火光带闪电,充电器炸了,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

我喜欢炸机,听着都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响了四五下,就听到嘭的一声,火光带闪电,充电器炸了,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

我喜欢炸机,听着都刺激,{: ...

主要是毫无准备,吓一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诱骗器号称有Emarker,我问了老板他说也支持100W输出

人家说支持emarker100w输出,并不是说直接用它就能支持5a直接输出,必须配合emarket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支持emarker100w输出,并不是说直接用它就能支持5a直接输出,必须配合emarket线才行 ...

原来如此,我等着找个其他的大功率设备测试一下

网友:
这玩意捡漏没点实力不行啊。

网友D:
wechat_upload1713242285661e00adc68b8
说连续修了4-5个的,不知道是不是说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连续修了4-5个的,不知道是不是说我的?

对,说的就是你,看高手捡漏,看小白翻车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