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借了别人的熔纤机,发现这个光纤剥线钳YOUYSI,都锈成这样,好烂,但好用

楼主(2024-04-16):
借了别人的熔纤机,发现这个光纤剥线钳,都锈成这样,好烂,一上手,好用,就是容易锈

网友A:
只要精度在就行,钳口也没啥损耗,锈迹大部分也不在钳口,所以锈迹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精度在就行,钳口也没啥损耗,锈迹大部分也不在钳口,所以锈迹忽略

高手了,观察仔细,细致。

网友:
可能钢质比较不好,设计加工精度高。

网友B:
多保养下 估计会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保养下 估计会好点吧

有道理,我买要要保养好,这个是借的,就算了。

网友C:
容易锈就上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易锈就上油吧

说有有道理,自已那把就上油了。

网友D:
金属部分没有漆,或发黑处理就容易锈,经常用螺丝松动剂喷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部分没有漆,或发黑处理就容易锈,经常用螺丝松动剂喷喷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有绣剥纤不干净,不过着无所谓,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24-06-24):
锈成这样还能用吗?二手成色好点的也就是三十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