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TA8304万用表调到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4-04-16):
求助:TA8304万用表调到蜂鸣档蜂鸣器一直响,电阻档显示0没反应,电容档没反应,
          二极管档好用,电压电流好用,波动表盘拆开也擦拭了。电路图查那个部位呢
          另:看闲鱼老式MF47有的都好几百,看看我这个,地摊5元买的,测量电压电阻少许误差,没数字精准,
                 图片画圈的那个可调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有短路了,重点查绿豆黄豆和三极管,还不行的话就可能芯片问题了

网友B:
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网友:
正面拆开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了,重点查绿豆黄豆和三极管,还不行的话就可能芯片问题了

胆电容绿豆三极管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这个位置

我有清里了干净了,还是不行

网友C:
MF47是老货了,看着不错。

网友:
找一份外置存储数据,然后更换一个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47是老货了,看着不错。

MF47你捡着了,去买彩票啊。

网友:
现在万用表白菜价(不买福禄克;胜利;优利德)了,都不够费事的,弄快新的好了。

网友D:
我们有特安斯的这个表,不过我有特安斯给正泰贴牌的同型号的表,上传一份存储数据。如果还不能解决,有可能是单片机坏了。
因为你二极管挡正常,而电阻通断二极管都是共用的一套保护电路,转盘挡位也是同一个,所以,这些问题都可以排除了

266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家元 -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特安斯的这个表,不过我有特安斯给正泰贴牌的同型号的表,上传一份存储数据。如果还不能解决,有可能 ...

感谢!我有备份原机存储数据,恢复过还是蜂鸣器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有备份原机存储数据,恢复过还是蜂鸣器响。

换个存储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清里了干净了,还是不行

OK,你有其它万用表吗?如果有我们可以先试试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1不装电池的情况下,把拨盘拨到Ω档
2测输入com插座到pin48 agnd电阻
3测输入Ω插座到com插座电阻
4测输入Ω插座到pin35 pb0电阻
5测输入Ω插座到pin39 rld电阻
6测pin35 pb0到pin48 agnd电阻
7测pin39 rld到pin48 agnd电阻
先测这些,看看情况再说,量的时候注意看这些pin有没有虚焊和临近pin短路
改好64pin了

楼主:
换过了,用刷了你给的数据,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你有其它万用表吗?如果有我们可以先试试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1

有其它万用表,外围电路差不多都测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其它万用表,外围电路差不多都测量了

我还没写完啊,好像不对,我按68pin封装写的pin号,等等我改64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写完啊,好像不对,我按68pin封装写的pin号,等等我改64pin的

你好那个pin67是只什么没明白,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这条线路,涉及一个芯片引脚 一个电阻  还有一个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个pin67是只什么没明白,谢谢

我改好了按现在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