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网上买了个摄像头,老是烧内存卡,大神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2024-04-16):
网上买了个摄像头,老是烧内存卡,大神有好的办法吗?希望大神支招

网友A:
是不是卡不行,19年买过360自带卡坏一次,自己换张卡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B:
測一下卡供電看看。。

网友:
买个好点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不行,19年买过360自带卡坏一次,自己换张卡一直用到现在

应该不是,同样的卡,360的摄像头没事,那个就不行

网友C:
都老是烧内存卡了还不扔了?

网友D:
少内存卡,不一定是卡的问题。升级固件看看,不行的话,只能不插内存卡

网友E:
这个摄像头质量不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老是烧内存卡了还不扔了?

哈哈,简单粗暴,不过经济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内存卡,不一定是卡的问题。升级固件看看,不行的话,只能不插内存卡

嗯,那样只能看实时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摄像头质量不行,不能用。

确实挺垃圾的,就是想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牌子的内存卡,建议换一个牌子看看。如果不管什么牌子的内存卡都烧,那摄像头可以扔了,换萤石摄像头

网友:
说出牌子让大家避坑,要是杂牌就算了

网友:
现在内存卡是便宜了,质量也不行了,行车记录仪插的天猫16元64G内存卡一直提示速度慢,换一张品牌的卡就好了。

网友:
要用好牌子的内存卡!!!

网友:
明显是供电有问题,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肯定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海康威视,以前买过一个也是烧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一下卡供電看看。。

大老怎么测试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跟卡的质量有关,换了个卡就没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