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位检测模块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4-04-16):
这是淘宝上买的水位检测模块,原理是当水位达到感应面时,芯片U1的6脚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M03与M04的区别是M04增加了三端稳压器件,扩大了输入电压范围。并增加了2个输出三极管。
现在的问题是M04模块这两个三极管的问题,根据原理图,当芯片U1的6脚输出低电平,LED点亮,Q1基极截止,集电极为高电位使Q2饱和导通。当芯片U1的6脚输出高电平时,LED通过Q1基极接地,LED也应该导通,并且Q1基极导通,集电极为低电位使Q2截止。就是说无论芯片U1的6脚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LED都应该常亮。但是实测却是当芯片U1的6脚输出低电平时LED点亮,输出高电平时LED熄灭,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当芯片U1的6脚输出高电平时,LED通过Q1基极接地????既然接地了,那Q1还导通吗?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既然有电流了就不可能接地了,只能说有一定压降,但是压差不足以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芯片U1的6脚输出高电平时,LED通过Q1基极接地????既然接地了,那Q1还导通吗?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既 ...

1个3K电阻串一个LED再串一个三极管的BE结,5V的电压会点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个3K电阻串一个LED再串一个三极管的BE结,5V的电压会点不亮?

找个仿真软件  仿真一下试试  或者测一下电压是多少  压差是多少

网友:
当6脚输出高电平时,指示灯两端都是高电平,当然不亮

网友(2025-02-17):
这个很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