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大佬关于又向可控硅

楼主(2024-04-16):
请教下大佬,网上找的用moc3021控制双向可控硅bt136,控制220v的灯炮,但这个560欧的限流电阻不是很懂,看他接的实物图,电阻功率应该也就1/4或者1/2功率,但如果按照I=U/R,I=220/560=0.392A,
算回电阻功率应该要
P=I2R=0.392*0.392*560=86W??
大佬们,我是哪里算错了

网友:
光耦的输出端导通时电阻上才有电流,有电流了可控硅就触发导通了,220V的电压绝大部分将会分布在负载(load)上,所以电阻上不需要通过那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560欧姆上面,
只有在可控硅截止时,
才有触发电流流过,
这个是週期性(交流频率)短暂的时间,
在可控硅导通时,
560 上面沒有触发电流流过。

网友A:
I=220/560=0.392A,,,这个完全胡扯。导通的是半导体,也许是几K

网友:
光耦输出端没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20/560=0.392A,,,这个完全胡扯。导通的是半导体,也许是几K

确实,还有串联的负载的阻值也被忽略了。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一般人还真不行

网友:
限流电阻呗应该按峰值算

网友:
用模拟器看看,电阻上电压不是220。

网友:
560欧又不是串在可控硅输出上,只是在控制端控制用,不参与可控硅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