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电蚊拍升压原理

楼主(2024-04-16):
一、编者按:
网上解析电蚊拍工作原理的资料满天飞,本人也是看这些资料学习的。本来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其工作原理。前几天和网友@jf201006 讨论的时候,发现自己理解得还不够深。然后试着找一些讲得比较深入的资料。结果呢,网上的资料几乎是千篇一律,关键的地方说得含糊其辞。翻了几本模电教材,没找到有讲变压器自激振荡的。找不到现成的,就根据变压器基本理论自己分析。和网友讨论后,认为分析得靠谱。今天有点时间,整理一下,做为学习笔记分享出来,如有谬误之处,欢迎指证。

二、先复习一下必要的变压器基础理论。因为不方便输入公式,所以这部分截图。

三、电蚊拍升压原理
电蚊拍大体上是一个变压器自激振荡电路,加上一个倍压整流电路,还有一个充电电路。这里主要讲变压器自激振荡部分。这里借用一下画jf201006的电路图。

开关K1K2闭合,电源接通。电流通过L1R3Q1基极、Q1发射极、L2形成回路,Q1集电极有电流通过。电感有阻碍电流的作用,所以开始电流很小。在Q1电流放大作用下,L2电流远大于L1电流,且电流是不断增加的。流过L2的电流,在其自身也会产生感应电压,因为电流是增加的,所以感应电压上正下负。由前述变压器基本原理可知,L2变化的电流会在L1中产生感应电压。由图中标注的同名端可知,为下正上负。此感应电压与电源电压串联,且方向相同,使Q1基极电压增大,必然使Q1基极电流加快增大。Q1发射极电流即L2电流便成倍加快增大。L1感应电压进一步进大,Q1基集电流进一步增大,Q1发射极电流进一步增大。。。在强烈的正反馈作用下,L2电流极速增大,必将使磁芯迅速接近饱和,磁通密度增速越来越慢甚至不再增加。这样一来,L1上的感应电压会越来越小。Q1基极电流也随着减小,Q1发射极电流即L2电流跟着成倍减小。
L2电流由增大变为减小,必然导致磁通密度由增大变为减小,L1感应电压方向必然反转,由下正上负变为上正下负。此电压方向与电源电压方向相反,使Q1基极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加速减小。然后Q1发射极电流即L2成倍加速减小。磁芯迅速退出饱和状态,磁通密度迅速减小。L1感应电压迅速增大,方向还是上正下负。使Q1基极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减小。然后发射极电流即L2电流成倍减小。。。在强烈的正反馈作用下,Q1迅速截止。然后回到了刚上电时的状态,重复上述过程,迅速导通又迅速截止。L3也就源源不断的产生了感应电压。L3的匝数远大于L2,便实现了升压。

总结一下振荡过程:
上电后,在正反馈作用下,L2电流迅速增大,磁芯迅速饱和,反馈电压由迅速增大变为迅速减小。接着L2电流减小,反馈电压反向并迅速增大,在正反馈作用下,磁芯迅速退出饱和,L2电流迅速减小最终截止。然后重新上电导通,重复上述过程。
有人说这个电路属于开关电源。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晶体管Q我有一部分时间工作在放大区,本人认为应该是介于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之间。晶体管的发热要比开关电源高。另外,这个电路利用了变压器磁芯饱和特性,变压器有一部分时间处于饱和状态。饱和状态没有能力储存能量,此时电能转换为热。所以变压器效率也比开关电源低。

顺便简单说说倍压整流电路。
L3下正上负时: D5导通C4充电,下正上负。D7导通C3充电,右正左负。
L3上正下负时: C3L3C4串联,D6导通,3倍压对C5充电。

补充内容 (2024-5-24 15:59):
此分析有误,稍后会给出修正版

楼主(2024-09-08):
重要更正,一楼分析有误,请忽略一楼内容,看这里

下图为电蚊拍典型电路,图中省略了电源开关,R2模拟储能电容和金属网漏电电阻。

讨论之前先说几句废话:
L1为变压器初级绕组,L2为变压器反馈绕组,L3为变压器次级绕组。L1L2L3的匝数比为9351600。因为变压器各绕组电压与匝数成正比,所以L1L2L3的电压比也是9351600,即反馈绕组电压比初级绕组高,输出绕组更高。
L2R1Q1基极串联,L2R1电流与Q1基极电流相等。L1Q1发射极串联,二者电流也相等。
倍压整流部分:
L3下正上负时:D1导通,C1充电,电压下正上负。D2导通,C2充电,电压左正右负。
L3上正下负时:D3导通,C2L3C1串联,对C3充电,C3得到所谓的3倍压。

下面讨论升压原理,自激振荡和倍压整流相互影响。每个振荡周期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下图中展示了LTSpice仿真的稳态下两个周期的波形,注意是稳态波形,实际上电后到稳态各波形幅值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

阶段1
上电后V1L2R1Q1发射结、L1对地形成通路,Q1导通,此时Q1必然工作在放大状态。如果Q1为饱和状态,忽略Q1饱和电压,L1对地电压必然近似为V1,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值。L2L1电压成比例且大于L1,二者越大则差值越大。Q1发射结电压近似固定为0.6V,所以R1两端电压达到最大值。R1阻值固定,其电流达到最大值且固定,L2电流也达到最大且固定。但电感电流不能突变,L1L2电流只能从零开始连续增大,不可能瞬间从零达到最大值。这与假设自相矛盾。所以Q1上电后不可能是饱和状态,当然也不可能是截止状态,那只能是放大状态。
Q1处于放大状态,L1电流又连续增大,所以L1自感电压必然是上正下负。按图中标注的同名端,L2电压必然是下正上负且大于L1。此电压与V1同向串联后使R1电压增大,Q1基极电流增大。在强烈的正反馈作用下,Q1基极、发射极电流加速增大,L1L2电压迅速增大。很快Q1饱和,基极电流不再增大,L1电压也不再增大。

阶段2
由图中标注的同名端,L3电压下正上负,电压远高于V1。此时D1导通,C1充电,电压下正上负。D2导通,C2充电,电压左正右负。随着充电的进行,L3电流从最大值逐渐减小,C1C2电压逐渐升高。L3电流最终降为零(实际是无限接近,近似分析认为是零)。L1电流也按比例较逐渐减小(图中看起来不是很明显)。这一阶段L1通过磁芯向L3直接传输能量,变压器真正发挥变压器的作用,类似正激变换器。

阶段3
L3电流归零后,L1不再通过磁芯向L3传输能量,此时L1电压近似为V1常数。电感电压V=L*di/dt,则di/dt=V/L。所以L1电流按斜率V/L线性增大,磁芯储存能量。这一阶段类似反激变换器储能阶段。

阶段4
L3电流(Q1发射极电流)不断增大,Q1基极电流固定不变。Q1发射极电流在某一时刻必然会达到基极电流的β+1倍,此时Q1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Q1进入放大状态,意味着Q1 CE间电压相比饱和状态会增大,V1电压又固定,L1电压必然减小。这又会导致L2电压减小,进而使R1两端电压减小,Q1基极电流减小。此时Q1工作在放大状态,发射极电流即L1电流必然随基极电流减小而减小。这会导致L1电压反向,变为下正上负。进而L2电压也反向,变为上正下负。L2电压绝对值大于L1电压绝对值,此时L2电压与V1反向串联,所以R1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减小。在正反馈作用下,L1L2电压保持反向,且绝对值继续增大。开始的时候L2电压绝对值小于V1(基极对地电压为正,发射极对地电压为负),Q1发射结还是正向偏置。随着L1L2电压保持反向,且绝对值继续增大,L2电压绝对值在某一时刻必然会超过V1,使R1右端对地电压为负值。L2电压绝对值又大于L1L1对地电压也是负,所以最终某一时刻会使发射结反向偏置,Q1截止。

阶段5
L1L2电压反向的同时,L3电压也反向,变为上正下负。此时D3导通,C2L3C1串联,对C3充电。此时L3电流从最大值近似线性减小,最终归零(实际是无限接近),此时磁芯储存的能量释放完毕。这一阶段类似反激变换器能量释放阶段。
L3电流减小的过程中,L3电压保持上正下负,同时维持L1L2电压反向,L2上正下负,L1下正上负,保持Q1截止。电感电压V=L*di/dtL3电流归零,意味着不再变化,L3电压必然也归零,同时L1L2电压也归零。L1L2没有了反向电压,在电源V1的作用下,V1L2R1Q1发射结、L1对地形成通路,Q1再次导通,重复阶段1

总结:
阶段1:上电后V1L2R1Q1发射结、L1形成通路,Q1短暂处于放大状态,在正反馈作用下迅速饱和。
阶段2V1通过Q1发射极、L1L3C1C2充电,也就是保持Q1饱和,V1通过变压器直接对C1C2充电。
阶段3Q1继续饱和,L1电流线性增大,磁芯储存能量。
阶段4L1电流增大到L2的β+1倍后,Q1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并在正反馈作用下迅速截止。
阶段5Q1截止过程中L1L2L3电压反向,Q1保持截止,L3电压上正下负,C2L3C1串联对C3充电至所谓的3倍压,磁芯释放能量。磁芯能量释放完毕后,L3电流归零导致L3L2L1电压归零,V1L2R1Q1发射结、L1形成通路,进入下一周期。

2阶段类似于正激变换器,又不完全一样。正激变换器变压器次级接有LC滤波器,先给电感L储能,开关管关闭后电感L释放能量。所以说这一阶段只是类似正激变换器。
345阶段和反激变换器基本相同。
可以看出第2阶段L3输出电压是固定的,而第5阶段L3输出电压随反激时间长短变化。所以说3倍压只是代表其电路结构为3倍压,结果却不是真正的3倍压。

还有,以上一个振荡周期5个阶段是稳定状态下的情况,实际上从上电到稳态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比如刚上电时C1C2C3电压都是零,第2阶段C1C2不可能一下子充电到额定电压,L3的电压就达不到额定值。同样L1L2电压也达不到额定值,Q1也不能完全饱和。

网友(2024-04-16):
原理分析清晰明了

网友:
电蚊拍通病为使用一段时间后击毁蚊虫的观感下降,不再啪啪啪了。
原因常见的是
1、网面间绝缘下降,一般为天气潮湿,绝缘层脏污
2、C5容量下降
3、C3C4容量下降

网友:
现在卖的电蚊拍有点水啊,里边的电池是个小铅酸电池,使用时间短;我觉得还是改成14500小电池,加个4056充电板,使用就非常得心应手了。

网友:
多半是输出电容老化啦,其他出问题很少的

网友:
更换电池是上策

网友:
对电蚊拍原理又温习了一遍。

网友:
不错不错,详细,以前做电击器,就一个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输出一个高压电容就可以了,接个几v的电池,电源开关。一万多v啪啪啪

网友A:
天气开始热了,蚊虫开始出现。最近修了几个电蚊拍,有铅酸电池的也有锂电池的,都是按键接触不良(即楼主图中的K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开始热了,蚊虫开始出现。最近修了几个电蚊拍,有铅酸电池的也有锂电池的,都是按键接触不良(即楼主图 ...

这个开关承受比较大的冲击电流,选用普通轻触开关肯定寿命不长,还不如早期产品用弹性铜片构成的开关可靠

网友:
好多年没见过电蚊拍了

网友:
好文章,在维修这个电蚊拍。

网友B:
点赞,收藏,关注。
电流变化速率越快,感应到的电压会越高。这点真不知道
同一个变压器,可以改变输入电压的频率来改变输出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赞,收藏,关注。
电流变化速率越快,感应到的电压会越高。这点真不知道
同一个变压器,可以改变输入电压 ...

那不就是高端的变频吗,常见应用是场效应管改变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赞,收藏,关注。
电流变化速率越快,感应到的电压会越高。这点真不知道
同一个变压器,可以改变输入电压 ...

电压与磁通速率成正比,注意是速率而不是频率。速率是单位时间内增加或减少的量。

网友:
用Q1的发射极驱动线圈,有什么好处,一般不都是用集电极来驱动么?

网友:
分析透彻,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