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控电烙铁发疯了

楼主(2024-04-16):
这电烙铁上电就最大电流头都烧红了,是不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
一直在用手动调节温度的烙铁
数控的总觉得高温下不可靠。

网友A:
测一下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烙铁头接反了大概率

网友:
应该是温度检测回路出问题了吧,失去温控功能,会不停的加热,所以烧红了。我的T12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当616小板先供电,再接入T12的烙铁头时,就出现烙铁头烧红的现象,所以我下次接受了教训,一定先连接T12烙铁头,再给控制板送电。

网友:
看图中他这焊台好像不是T12的芯子吧

网友:
电烙铁不会发疯,是失控了。

网友B:
我的手电论坛2018年团购的80包邮的T12,,用的少吧,挺好的,长时间用得正品焊台,

网友:
看下MOS管是不是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MOS管有没有击穿

还真是有个mos管击穿了(左侧mos管右侧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
主控板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电论坛2018年团购的80包邮的T12,,用的少吧,挺好的,长时间用得正品焊台, ...

论坛有4.5包邮的,手动调温度的,很好用。论坛有4.5包邮的,手动调温度的,很好用。论坛有4.5包邮的,手动调温度的,很好用。

楼主:
这个型号某宝没找到,不知道用哪个贴片mos合适

楼主:
这个mos管短路不带保护,焊盘都糊了分离了

网友:
短路后挺热,焊盘都糊了

网友:
要私奔了么?这节奏

网友:
是温度检测回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某宝没找到,不知道用哪个贴片mos合适

各种电压电流25v,3a,6a30v以上n沟道就行

网友:
控制MOS管短路 了

网友:
板子都糊了,好惨